精英NFORCE6M-A2(V1.0A)主板bios

楼主(2015-06-27):
请问哪位兄弟有精英NFORCE6M-A2(V1.0A)主板bios,我用诊断卡测了一下报错代码是D1,主板开机无显示,个人经验可能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BIOS,我在官网上找到 了,刷了BIOs后还是档在D1,要清一下COMS就能正常开机,但是关了机后,第二次开机又开不起来,,再清一下COMS就又能正常开机,第二次再开又不行,请问题各位兄弟这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