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5-06-27):
换过键盘,没进过水

网友:
说得不详细,换板便宜。

网友:
          这种机子没必要修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楚。

网友:
接下就是主板,修啊

网友:
楼主拆开裸板试试.

网友:
3  5V电容

网友:
查   3V5V 有没

网友:
你这么说  谁能为你解答  最起码有无待机 不开机N种故障影响  详细点吧

网友:
肯定没有换主板吧?换了肯定好

网友:
按ibm的时序来修

网友:
键盘坏了也开不了机啊

网友:
你这说的够简洁啊

网友:
按时序修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