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型号 机器开机自动掉电。

楼主(2015-06-27):
没有显示win7的画面就开机 第一界面就没了  然后马上重启   请问什么

网友A:
第一个考虑的当然是温度啦

网友B:
系统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坐等大手们带我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考虑的当然是温度啦

做了清洁的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会不会有问题?

不是   pe都进不到

网友:
那现在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
那就查下CPU供电

网友:
电源供电不稳,查一下cpu供电

网友(2015-08-01):
ni 打lol想多了嘛

网友:
到底这个啥问题

网友(2015-12-06):
哥修好没,我也碰到一台,刚开始是大短,大短两个电容,换好后可以亮机,差不多进到桌面就重起,有时还没引导一显示logo也重起,

网友:
修好了吗  我手上有一个同型号 同故障的板子 如果你修好了 分享一下心得

网友(2016-03-07):
我的进系统掉电哦

网友:
刷过BIOS没有, 我有台这样的,刷BIOS就OK了

网友(2016-04-09):
手上就有一台,道友修好没有?

网友:
显LOGO掉电,拆机后系统供电对地阻值才几十欧,有没有

网友:
一样的问题进不了pe 一进pe就重启  大神修好没

网友(2016-08-19):
我也有一个,相同问题

网友(2016-11-17):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