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7981p

楼主(2015-06-27):
联想g480  7981p进水 换51125好了 但几天后不开机了。拆开 测 无待机。51125 vreg3.3 5v    en1 0.67v      en2 1.3v   en13脚3.3v。 ref3脚2v。 不知道哪个条件不正常,就是没待机3v 5v出来

网友A:
楼主,EN1好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EN1好像有问题。

是不是en1低了

网友:
是不是en1低了

网友:
EN1 是低了

网友:
重点查进水的位置

网友:
进水的最好烤一下板子

网友:
  en1好像被拉低了

网友:
电压差不多的吧,在换个51125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EN1的问题哦  从EN1倒推

网友:
修好了么?楼主

网友:
en10.67就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