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V_VTT线路

楼主(2015-06-27):
联想E40上的PF3保险烧坏了,导致+1.05V_VTT线路对地阻值只有10欧,是不是后载有漏电现象,不知是电容漏电的可能性大还是其它芯片漏电的可能性大,能否给指点一下,因后载部分的元件太多,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上传图纸看一下。

网友:
楼主把电感断开,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阻值好像也差不多吧

网友:
这个貌似正常啊

网友:
俺是个菜鸟,这个对地阻值是否正常谁能给个准确答案,现在换上保险,通电电流很大,如果不是漏电的话,还会不会有其它的可能?通电后它的后级是不是也是20V  它的后载以及+1.05V_VTT线路对地阻值都是10欧左右,是不是很不正常,请高手指教,谁要图纸请加俺QQ:2684076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