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G470换桥换EC不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5-06-27):
接同行一G470 I5独显,机器已经拆开,直接把板子拿出来,第一眼就看到网卡上面烧一大洞,把U 内存 硬盘和屏到其它机器上试了下,都没问题。报价什么暂时不说,首先直接拆掉8152网卡,再仔细看了其它地方,没有外观损坏的痕迹。拿起万用表量3V 5V对地二极体值,为0.010 和0.012,明显还有短路,直接烧机,EC发烫,拆掉EC,还短,再烧,桥烫,上CF300BGA拆掉,好了,不短了,把桥和EC都焊好,再量了下其它地方的二极体值,没发现异常,那就上电吧,待机0.012,正常,触发电流1.1 1.0不动了,测一下无线网卡插槽22脚的PLT_RST#,3.3V,正常,该不会是内存没插好吧,换内存 测电压 刷BIOS搞了个把小时,还是涛声依旧,唯一有发现的就是集显电压不出,于是论坛一翻查找,没有找到相似的故障,看来只有来自己的杀手锏了,跑时序,
有复位了,我喜欢直接从后面跑,PLT_RST#先前量了有3.3V,H_CPUPWRGD找半天都没找那两个电阻
直接量PM_DRAM_PWRGD,
为0V,不正常,量U1 PM_DRAM_PWRGD为3V正常,1脚0V不正常,料板上拆个换上,熟悉的LENOVO出来了。好少碰到门电路坏的,发贴备忘。
最后传上公司里下的最新版的BIOS。

网友:
雷击的板故障多

网友:
U1的第4脚正常应该是3.3V吧。

网友A:
估计这个五脚阻值也不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个五脚阻值也不对了吧

5脚是正常的3.3V,只是一脚对地二极体值只有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