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G4 板号 DAOR13MB6EO I5独显不定时自动重起

楼主(2015-06-27):
一台HP G4 板号 DAOR13MB6EO I5独显不定时自动重起
同行拿来的……。拿过来之前是屏线断了一根……。接好后可以亮……。

进系统自动重起。同行之前清过灰

一开始以为系统不行,拔掉硬盘进PE也是10分钟内自动重起,
拆机裸板进PE也会。进BIOS和一会也会
刷了EC和桥BIOS现在能久一点。半小时到1小时重起……。
PCH桥有点热。
示波器抓了一下各路供电好像没什么不稳的现象
下面应该往哪方向测……。实地回来第一次修重起的机器

补充内容 (2015-6-30 18:46):

补充内容 (2015-6-30 18:46):
换过PCH桥。CPU滤波加了个330 换了EC。。机器正常了

网友:
资料有没有动过的,好像南桥BIOS动了就会有奇怪的问题

网友:
顺带说一句,如果实在不行,我这里有几个好板

网友:
BIOS是论坛下载的。刷了桥BIOS比之前时间长一些。还换了一个BIOS芯片。装回之前的BIOS。10分钟内重起。。不管在哪。PE。系统。还是BIOS

网友:
温控电路查没有

网友:
楼主查查温控电路,PG信号。

网友:
温控电路,还有清灰是不是动到哪里的东西,或者是不是扇热问题

网友:
这板子好像有显卡通病吧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好了。。换过PCH桥,加了个CPU供电滤波电容、换了EC。测了一天没事。。。。

网友:
G4加330,学习了

网友:
问下这个板子显卡供电电感  阻值是多少 我这0.5       其他万用表5欧

网友:
楼主,我这里有几片好板,修不好可以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