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ZG 怪问题???

楼主(2015-06-27):
第一次客户拿过来时不通电 没待机 测了一下是隔离保护的场管没导通 换了一个PQ27就好了 通电开机一切正常
现在客户用了一个半月又拿过来了还是老问题 没待机电流的时候 PQ27 第4脚 没输出电压  PQ27的G极和S极电压都正常  PQ27换了一个半月不到现在又有问题了  有时候通电有待机 不过一会又没了 昨晚放了一夜 今天早上过来 又有待机了 开机后一切正常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好像不是 PQ27的问题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补充内容 (2015-6-28 15:59):
现在Q27导通了  还是没待机电流  待机芯片RT8206B 换过还是一样没待机电流   1脚2V 3脚5V 4脚5V 6脚19V 7脚5v 14脚4.9V 19脚5v 27脚5V 32脚5V

网友:
看看,顺便顶一下

网友A:
这个PQ27是P沟道的,正常情况下1脚为低,PQ27才导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PQ27是P沟道的,正常情况下1脚为低,PQ27才导通吧

嗯 是的 没导通的时候 1脚有18V 3脚有19V 这个电压应该正常吧

网友:
过看学习下,修好的话说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 是的 没导通的时候 1脚有18V 3脚有19V 这个电压应该正常吧

3脚19V正常,1脚18V肯定不正常呀
应该低于10V才对,你把1脚电压修下来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后面有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是的 没导通的时候 1脚有18V 3脚有19V 这个电压应该正常吧

不正常,需要8-9v电压才正常,检查充电芯片的条件吧

网友C:
把管子的输入输出短接不可以么

网友D:
换个充放电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后面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管子的输入输出短接不可以么

短接后应该不能触发,待机条件不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充放电管理芯片看看

充电芯片怎么会影响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脚19V正常,1脚18V肯定不正常呀
应该低于10V才对,你把1脚电压修下来就好了

导通的时候测量1脚有15V

网友:
g电压不正常

网友E:
电路不复杂。PQ28的1脚和6脚截止,VA2通过PR147/PR148分压约9V左右控制PQ27导通。

网友:
首先应该看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路不复杂。PQ28的1脚和6脚截止,VA2通过PR147/PR148分压约9V左右控制PQ27导通。

现在按开关 电流不停跳变 会掉电 直接掉的没待机电流了

网友F:
不应该是25V-28V  的 高电平才对嘛??

网友:
坐等LZ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应该是25V-28V  的 高电平才对嘛??

PQ27是P沟道的管 相对低电平完全导通

网友G:
这种隔离保护的问题,我一般直连节省时间。。只要能充放电没问题就不管了。。。暂时没有返修的。。运气运气。。

网友:
直接通过去不就得了吗 只要条件都是好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隔离保护的问题,我一般直连节省时间。。只要能充放电没问题就不管了。。。暂时没有返修的。。运气 ...

直连的话很多会大电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通的时候测量1脚有15V

15V能导通,也是不正常的,最好能修到10V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