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定期出现的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06-27):
经常接到一些本子说开不了机啊  掉电啊 花屏啊 等等故障 放在我们这里 拷机一直开着怎么都不出问题,只好叫人家来拿,人家一来那一开机  就出问题 别人一股异样的眼光看过来搞得还是我们技术不行一样,维修有时候也是一样装上出问题,拆机又没问题 装上用不多久又来了,这这这。。。 咋个搞

网友:
搞不定,确实是技术不行

网友:
像你前者说的不定时出现的故障 这个目前好像无解 只有出现问题我们才能检测故障点 一直都不出问题 没法检测 除非机器有通病 先把通病给干了 后者 机器拆开就好 装上就有问题 这个其实也不难 主要是什么地方没装好 或者绝缘问题 导致外壳接触到了主板上面的电路,,,每装一个零件就开机测试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对照图纸查

网友:
只能说报废了,没修好过

网友:
不稳定 就是要修稳定了   人家的故障就是不稳定  哈哈

网友:
修多了知道的就多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对付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这样的还是少数,就不要在这纠结了吧

网友:
测试久一些叫客户来取,客户的反应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