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05待机0.012按开机键无反应不能触发板号:LS205 MB 10291-2的维修

楼主(2015-06-27):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S205,11.6寸故障现象为:待机0.012按开机键无反应不能触发指示灯不亮 。拆机测量各大电感发现都没有电压,3V\5V待机电感也没有电压那就从这里开始修吧,待机电路使用的是集成块        RT8223 (EQ=DD),测得数据如下:
16脚VIN供电:19.36V
8脚VREG3 3V线性输出:3.38V
17脚VREG5 5V线性输出:5.03V

13脚ENO 总开启:2.46V
4脚TONSEL工作频率设置:5.03V
3脚REF基准电压:2.0V
18脚ENC=S5_ON 3V\5V待机开启:0V(正常为3.3V)

从以上数据看问题来了,18脚ENC=S5_ON 3V\5V待机开启是重点脚,跑线路是由I\0 NPCE791GAODX 14脚发出,现在是0V说明没有发出转去修I\O NPCE791GAODX 参考联想B470 NPCE795G图纸测得重要数据如下:
19\46\76\88\102\115供电:3.38V
75脚RTC_AUX_S5实时时钟供电:0V(正常为3.3V)
85脚ECRST# I\O复位:3.3V

17脚LID_CLOSE# 休眠开关:3.3V
73脚AC_IN_KBC 外接电源好:3.25V
20脚RSMRST#_KBC I\O准备好了:0V(正常为3.3V)

93脚KBC_PWRBTN# 触发排针:3.3V-0V-3.3V
117脚PM_PWRBTN# I\O-南桥:0V不跳变(正常为3.3V-0V-3.3V)
64脚PM_SLP_S3# 南桥-I\O:0V(触发后为3.3V)
14脚S5_ENABLE=S5_ON 3\5V待机开启:0V(正常为3.3V)

从以上数据看有很多电压不正常,特别是75脚RTC_AUX_S5实时时钟供电:0V这个电压也对南桥供电的不正常也会引起不能触发,跑线路是由Q33输出C96滤波提供,发现C96发霉Q33输出脚的铜线霉断,拆除C96用0欧电阻焊接霉断铜线清理好后,插电待机变为0.006。 75脚RTC_AUX_S5实时时钟供电回升为3.3V 20脚RSMRST#_kbc I\O准备好了回升为3.3V 14脚S5_ENABLE=S5_ON 3\5V待机开启回升为3.3V, 3\5V电感有电压了,按触发键指示灯亮起电流上到0.765屏幕亮了,拷机48小时没有问题OK修好!!

网友:
这么详细呀

网友:
详细的分析,技术不错

网友:
分解好详细啊,看来我得好好学习啊

网友:
楼主用心而写,复杂的检测才能找出简易的故障。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缝隙的好透彻啊

网友:
顶楼主,,这个必须赞

网友:
Q33我还以为是个CMOS管呢。。看贴图原来是个双二极管。。现在的主板料号。。。。。。。

网友:
怎么搞的这么详细....一般修不到这么详细。

网友:
加分,进水腐蚀的机子。

网友A: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帖子也写得很详细,帖子也整理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没有图纸的,只能跑线或参考其它图纸。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这个RTC是不是短路了呀。要不然怎么会影响IO不发 3 5V  EN

网友:
求图纸   楼主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这个RTC是不是短路了呀。要不然怎么会影响IO不发 3 5V  EN

不是RTC短路,是RTC发霉断路I\O没收到3.3V电压而不发出3 5V EN。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网友:
好细心哦,学习

网友:
这贴发的够仔细的,有没有这个图纸啊?来一份

网友:
不错,楼主很细心,一个个量电压

网友:
厉害把脚位的功能都说出来了,有缘修到此机3、5v就好办了

网友:
楼主基本功扎实,分析详细,学习了

网友:
楼主就是技术好,也写得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有条理,基本功扎实。

网友:
楼主修这个板花了不少心思

网友:
按楼主说的 这个机器COMS电池没电了 也不能开机?

网友:
复杂的检测才能找出简易的故障

网友:
黑里啊啊  为球队取得

网友:
楼主修的很好 也分析的很好  但是这个情况 照你说的 有发霉 怎么刚开始接到板子  没有仔细观察呢 ?如果仔细观察了 很快就能找到的   还是仔细最重要啊。。

网友:
楼主分享太详细了

网友(2015-08-07):
我也想要图纸

网友:
又看了一遍,很不错的理论功底

网友:
这板子的图纸谁有啊,找了好久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