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2C150N 指示灯闪,没背光,不显示

楼主(2015-06-27):
S22C150N的屏。通电不接VGA线,指示灯一秒左右闪一下,接入信号,指示灯一秒闪3下左右。期间屏没任何反应,黑的。没背光没图像。求解决方案!

S22C150N
BN41-02094A
m215htn01 .3

网友:
运气好就电容爆了,不好就是高压部分短路

网友:
那些高手快过来看看啊

网友:
灯闪说明有短路,排除短路先

网友:
测一下,电源输出电压是不是不稳定啊

网友:
电源有电容怀上了,导致高压板有芯片烧坏了。

网友:
估计是带不起负载照成的。。。

网友:
先把屏线取下来,再通电试

网友:
这个是驱动板的问题吧,先检查驱动板输入接口看看,再检查驱动板的工作条件。

网友:
程序有问题吧 通病

网友:
应该是有怀孕了

网友:
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结果是适配器供电不足引起,用稳压电源测试低于13,5V就会出现指示灯闪,屏不亮的故障,上到13.5V就能正常点亮。

网友:
这是led的!

网友:
测试各个地方的供电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或者是带载不行了

网友:
应该还是电容的是  有些电容爆了是看不出来的  拆下来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