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屏幕不显示,但是有声音。

楼主(2015-06-27):
一块主板开机看视频一会后屏幕黑屏,但是有声音。问一下是什么问题。(主板,CPU,显示器都换了,没有独显。)。

网友:
显卡驱动重新装一下,不行就加焊一下桥

网友:
估计是G41的主板,集显都容易出问题,你加个独立显卡就行了

网友:
集显的话你换条内存吧

网友:
加焊一下桥

网友:
独显排除下是否是集显的问题先吧

网友:
加一张显卡嘴方便

网友:
必须要修主板,加独显不稳定的

网友:
排除内存的问题后加独显,关掉集显

网友:
显卡显卡显卡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吧,干桥有风险。

网友:
不好把脉,是“男”是“女”都不清楚。AMD和INTEL是有别的。有声音,那只表示它“活着”。要看集显归谁管,“望、闻、问、切”,排除“睡着了”,多数是“热症”引起。我用“以热攻热”治好几倒。

网友A:
主板,CPU,显示器都换过,应该不是显卡和显示器问题。
黑屏后声音正常,是不是电源计划中设定了多少分钟后关闭显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CPU,显示器都换过,应该不是显卡和显示器问题。
黑屏后声音正常,是不是电源计划中设定了多少分钟 ...

即使深度“睡着了”也能“喊”醒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即使深度“睡着了”也能“喊”醒的。

未必,如果主板的BIOS有BUG,那就呵呵~
我遇上过联想品牌机用的L-A690G,安装WIN7系统,隔一段时间没用就进入待机,唤醒不了。
只能禁用待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未必,如果主板的BIOS有BUG,那就呵呵~
我遇上过联想品牌机用的L-A690G,安装WIN7系统,隔一段时间没用 ...

开机按钮”喊“不醒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按钮”喊“不醒吗?

摇鼠按键没用,按power开关没用,只有断电重新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摇鼠按键没用,按power开关没用,只有断电重新开机。。

你不能”蜻蜓点水“地“按”。把握尺度,不强关,又能“喊醒”。

网友:
屏幕黑屏时动一下鼠标或键盘也不亮吗?若是这样查集显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不能”蜻蜓点水“地“按”。把握尺度,不强关,又能“喊醒”。

听你这样说,感觉顾客买这台电脑还要先学习如何“唤醒"。。。兄弟,别逗我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你这样说,感觉顾客买这台电脑还要先学习如何“唤醒"。。。兄弟,别逗我玩了。。

实质上,楼主的问题不是“睡着了”,多种方式都“喊”不醒,那就是显卡的问题。“喊”得醒不,也是为”确诊“。如果是”电源计划“有问题,该是睡着后就不会出”声“。'休克”了的病人你听到过“哎哟”。

网友:
VGA接口问题。。修接口电路123 13 14重点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