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技嘉GA-H61M-DS2开机掉电

楼主(2015-06-27):
技嘉GA-H61M-DS2开机掉电,有时开机还能进系统,几分钟立马掉电,再开刚过自检立马就掉,有时开机几秒就掉,已刷过BIOS无效,
掉电

网友:
CPU确定是好的,发现冷机第一次开机亮后能坚持一分钟,再开几秒立马就掉

网友:
感觉你这个跟温度有关系。。有些元件热胀冷缩不稳定。。。

网友:
关键没法测,掉电很突然

网友:
这板肯定有这个通病,

网友:
请修好过此故障的同行指点

网友:
查CPU供电周边,应该是那附近的问题!!

网友:
这类故障本身就难修,刷BIOS无效果,参考这遍文章吧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id%3D1%26digest%3D1

网友:
这个有图纸 找各个PG查吧

网友:
估计是哪里电压检测到不对 保护点掉 或者信号不稳定 这个没图纸 真不还修

网友:
CPU电压看看有没有问题,这现象可能会由CPU电压偏高或低不稳定引起

网友:
技嘉的H61是有不定时重启的通病,已经遇到很多了,而且保修的,返修了好几次 厂家也没有搞定。。。

网友:
这个板子的总线供电场馆习坏,看看吧,会还有这个板子用到一半掉电也有可能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应该是几个电压有一个升高,你好好打打

网友:
刚过保吧。 我也搞了几个 没搞出来

网友:
估计U电路有问题,直接查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了 搞了半天头晕晕的

网友:
学习了,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 3 页

网友(2015-07-08):
同行刚送过来这块板,触发后风扇转一下就停 估计难查了

网友(2020-09-13):
来自
引用 网友A:
换CPU故障依旧,换另一张技嘉H61BIOS故障依旧
待一会我把8脚畅销管换一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