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360超极本不触发修理和两声报警乌龙

楼主(2015-06-27):
客户送来一台戴尔的3360超极本,故障是不触发,拆机看看版号DA0V07MBAD1,  待机0.008A,不触发。开关信号POWER_ SW_IN0#没有电压,根据原理图检查R208是有3.3V一侧是有3V电压的,但是SYS_PWR_SW#始终是0V,正常应该是3V才对,这个是直连EC芯片的,EC是IT8581E,检测EC的工作条件正常,怀疑芯片坏了,在废板子上找一个芯片换上,习惯性的没有接屏幕上电看看电流,开关有3V电压了,按开关电流跑的挺好,不过最后滴滴两声报警。乌龙开始了,因为之前刚修过一台戴尔的机器2声报警是内存报警,所以思维定式还在哪台机器上,这个3360两声报警,那赶紧拿出内存假负载测量内存供电和数据地址指示灯看看都正常,之后一顿研究和修理主板.........浪费不少时间,忽然脑子里闪了一下,两声会不会是电源报错。。。。 接上屏幕开机 果然屏幕亮了滴滴是电源报错,原来这个本子早就修好了。。。。

网友:
呵呵呵,自摆乌龙啊

网友:
戴尔两声还有电源报错,之前修的都是内存,也怪你没第一时间接屏

网友:
电流跑了,最少也要接一下usb键盘,

网友:
还针是自摆乌龙

网友A: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么

论坛下载的  论坛就有的 你搜

网友:
重新去检测耽误了不少时间啊

网友B:
请问比如联想本子不接屏会不会报警?

网友:
干好了怎么会不知道啊

网友:
学习了,占一个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EC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比如联想本子不接屏会不会报警?

这个要看具体型号的 不可以一概而论

网友:
你这是电流没跑完,听到报警就把恒流源关了吧
不过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好事儿多磨啊!维修中常有的事儿。

网友:
这样很长记性的

网友:
这乌龙闹的,dell稍微机器都是不是原装都报警

网友:
好事多磨,这种机器应该能收很多大洋

网友:
运气好啊,一换就好,

网友:
不怕,有经验了下次就不会了,我之前修机子从0.3修到1.2了,但外接不显,因为是裸板修的,没去接内屏,幸运在我动显卡之前想到先接接内屏看。

网友:
不触发无非就是那8个待机条件。
一个个查

网友:
这种新机器BIOS资料坏得比较多

网友:
两声是你电压的功率不对了引起的,哈哈哈,,我就遇见过了

网友:
哈哈 我好多次也是这样其实都已经好了 出现报警研究半天感觉不对啊应该亮机了 接屏一看傻了 崩溃了都 你这个图片是啥意思?

网友:
    第一次听说报警两声还有电源报错啊    这个我还真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