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M3A76ME 有复位 不跑码

楼主(2015-06-27):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板子全板供电正常,PCI,内存的时钟复位都有 BIOS也刷了, CPU因为没有图纸,根据维修资料找到了时钟不知道对不对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谁有图纸可以共享一下的  先谢谢了 Q379417507

网友:
来赚分,看看

乡下人小何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好像是单桥板子吧,是就可以加焊试试,没图不好搞

网友:
??楼主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同样有复位不跑吗。,不知道怎么修了  ,打算先把CPU座子搞下试试

网友:
同样有复位不跑吗。,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单桥就先加焊桥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属于疑难故障,修复率较低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2015-08-17):
楼上修好了吗,那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主板子修好了吗?现在我手里也有一块

网友:
都修好了吗?我也接一块不复位的,没头绪了

网友:
接下来注意看板线,外观没问题,就干北桥南桥EC,等等,一般都是换板了

网友:
有搞好的吗?分享一下呀

网友:
AMD的吗?CPU换过没有?

网友(2015-09-16):
amd双桥的吧  我这也一块  干了bios还是一样   有复位不跑马

网友A:
我有这图纸,已发邮箱

网友:
修过两块这样的板子  都是桥虚焊  貌似是通病

网友:
这板CMOS电池没电了也不跑码

网友:
单桥的先加焊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图纸,已发邮箱
发个图纸给我 谢谢 邮箱
415092820@qq.com

网友:
cpu座子虚焊

网友:
21楼说太正确了,我有一块开机就是00,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看了21楼的,换电池就点亮了。

网友:
楼上说桥虚焊是哪个桥呢 我这也有块,供电复位都有就是不跑码。想刷BOIS后来想先查下资料再看……

网友(2015-10-28):
我有块同样故障,北桥干过了检测卡不跑码,看楼上说刷BIOS不行,AM3的CPU也换过了。谁有图纸给个哦,有的发个邮箱
shunqianwoaiin@163.com
多谢了

网友:
有复位 ,不跑码故障,重点查时钟是否真正的正常。

网友:
就按照不跑码来修,先上三板斧

网友:
此板通病一切正常不跑码,加焊北桥

网友:
不跑码各大条件正常也就三板斧,放电,刷bios,上bga

网友:
呵呵三板斧就是厉害。好多人在用。

网友:
单桥的就先上bga给他洗个澡

网友:
拆网卡试试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硬启动已完成多半是软启动出了问题

网友:
拆桥重植……

网友:
换io试下有效果

网友:
加焊桥,换cpu试试了

网友:
电池 清下试试 或者加焊南桥

网友(2015-11-27):
没图大妈 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