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90I反复重启小析

楼主(2015-06-27):
K90I 无进水,BIOS被刷过。焊油挺多。
上电到0.7几不亮机。拆掉内存故障不变。
测量
    测试LPCFRAME#有正常下拉。幅度足够。看波型数量CPU首地址应该是送完了。反向证明了CPURST#以前的所有条件全具备,并且ME模块配置也正确。

      测量SMBUS总线。无波,说明CPU并没有成功的预取到CODE。就围 着这里。查了好久。无果。走进死胡同了~

      感觉思路错了,整理一下思路 。决定先找到机器重启的原因 。。

先测PM_SLP_S3_R_L 发现此信号先于PM_PCH_PWROK有效。说明PCH处于主动进入S5状态,查找原因发现在PM_SLP_S3_R_L有效以前P5V3V3_PGOOD信号提前拉低,说明这是引起PCH主动进入 S5的原因,继续查找根源发现PPBUS_G3H电源代载能力过弱导致3VS5 5VS5在负载变大时输入功率变小,引起保护,最终查明R7052 阻值严重变大。更换R7052机器OK。

PS:机器上电后所有模块都会工作起来,整机电流上升,当上升至PPBUS_G3H故障时所处的ILIM门限时,机器掉电保护。很多看起来很复杂的故障其实都是由不复杂的问题引起。只是表现的方式不是很直观。所以分析疑难故障,还是多多变换思路才能精准定位。。快速秒杀。

网友A:
请问下,为什么重启是 用S3比较上电的维修思路吗?

网友:
二修机   有点难修

网友:
上个图纸,不然就是天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为什么重启是 用S3比较上电的维修思路吗?

应该是掉电后自动上电,
所以以为是重启吧

网友:
  碰到过几次 白胶弄的

网友B:
楼主的专业术语太多,好在大致上看懂了,多谢分享之余如果能描述的通俗易懂就好了。例如“先测PM_SLP_S3_R_L 发现此信号先于PM_PCH_PWROK有效”写成,PM_SLP_S3_R_L先于PM_PCH_PWROK掉为低电压会更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专业术语太多,好在大致上看懂了,多谢分享之余如果能描述的通俗易懂就好了。例如“先测PM_SLP_S3_R_ ...

PM_SLP_S3_R_L信号有效不就是低点电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M_SLP_S3_R_L信号有效不就是低点电压么

S3信号不是触发上电后的3.3V? 您所指的有效指的是后面带L就是低的意思,那是触发后低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3信号不是触发上电后的3.3V? 您所指的有效指的是后面带L就是低的意思,那是触发后低电压?

  S3有效肯定是指机器处在S3状态下啊。。S3肯定是低啊。。正常上电怎么了?正常上电是S0状态好吧。S3为高电平肯定属于无效状态了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3有效肯定是指机器处在S3状态下啊。。S3肯定是低啊。。正常上电怎么了?正常上电是S0状态好吧。S3为高 ...

对啊,S3待机状态肯定是低的,但是你的语句越读越发现有语病,借广达的时序来理解就是PM_SLP_S3_R_L就是SLP_S3,而PM_PCH_PWROK个人以为应该是待机南桥电源好信号,参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1741-1-1.html 。而你帖子所说的,先测PM_SLP_S3_R_L发现先于PM_PCH_PWROK有效就自然可以先正常时序理解:南桥在待机电源好信号正常之后,发出SLP_S3来开启后面的二级转换电压,那按照倒序SLP_S3先于PM_PCH_PWROK掉为低电压应该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吧,是否说这段话是多余的?倒是你第二段话才是重点,P5V3V3_PGOOD信号比SLP_S3提前拉低。是吧?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S3待机状态肯定是低的,但是你的语句越读越发现有语病,借广达的时序来理解就是PM_SLP_S3_R_L就是S ...

你能告诉我在你的理解下SLP_S3#有效的状态是为低还是为高么?

网友:
R7052这不是K90I的通病嘛 一般0.7左右的 电流还是比较难排除的,需要测试的信号比较复杂

网友:
楼主辛苦了,很给力,赞一个,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