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0放电亮机,但不知道放电后正常亮机情况能坚持多久?

楼主(2015-06-27):
  如题,今天接客户一台X200,客户说有时能亮,但有时又开不了机。接机后,接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好像都跳变正常,只是有时最后一下卡在0.8几的电流上,再上去一下就亮了,反复几次都这样。报价后,把客户打发走了,一个人拆机放了一下CMOS电池,结果电流就上去了,亮机了!。。。。本人才书学浅,没啥经验,给客户保修了一个月,但心理始终不安心,生怕这种正常亮机情况坚持不了多久又出现原始故障就麻烦了!有经验的大师指教一下吧,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根本上给客户解决了问题了?多谢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多谢大家给点建议吧,多谢了,收了这份子钱,心理好像还多不安心的呀

网友:
收到钱再说  呵呵

网友A:
这款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  放电亮后还得升级BIOS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  放电亮后还得升级BIOS下

哦,那再等他出现问题来找我再给他刷个BIOS。看你的意思我得做好第二次修理的准备啊

网友:
也不一定呀  有些就不用  修过几台  放完电就ok的

网友B:
一般放电就能修好的机器,最好是看看有没有最新的BIOS如果有就升级一下,原来华硕有很几款机器点不亮都要放电才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放电就能修好的机器,最好是看看有没有最新的BIOS如果有就升级一下,原来华硕有很几款机器点不亮都要放 ...

哦,多谢老师傅指点啊,学习了啊!心理也放心多了呵呵

网友:
不过这款X200好像有最新的BIOS,但我就是没有刷,只放了下电,就交机让客户走了。希望上天有眼不要再来找我了!

网友:
钱钱到手了,但心理不安啊,呵呵,生怕明天后天又打电话找我了!只有叫他发机来店给他升级个BIOS了,好麻烦啊!想想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