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主板该从那里开始检测

楼主(2015-06-27):
检测那些值那些地方不值从何下手,新手太多不懂,希望有谁教下   ,   以前作为新手的你们是怎么开始的  。好迷茫

网友:
兄弟太多太多的不懂  目前最好的方法迅维实地或者远程  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技术维修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

网友:
看不明白是写的什么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一下饼哥的远程视频,。

网友:
还是到讯维实习一段时间吧,技术不是2句话就能明白的,我们以前好歹也做过维护员,哪怕手艺是初级的,也是带技术的。

网友A:
先查供电   看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供电   看诊断卡

有万用表不知道该点那里查。。表示很无奈

网友:
不打好基础,后面根本不知道人家说的是什么,我也一样。

网友:
同是新手,求请教

网友(2015-11-18):
先观察主板是什么故障,哪部分供电出故障就修哪个部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