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12 有开机声音 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5-06-27):
版号820-2901-A 有开机的声音屏幕没有任何的显示。看不到暗屏故障。换了个高压包屏。刷了BIOS 无果。测试屏供电有3.3V 就是有组12V打不开。主板上有4个指示灯,只亮了3个,显卡那个灯不亮, 12V和显卡的指示灯都是受VIDEO_ON信号控制,改胶电压0V换过 U9200测U9200供电也正常,求高手指点。附上图纸

LB 820-2901 sch.pdf

网友:
Q9001,一脚受二个高电平控制,那你就查这二个信号的来源,问题就在这里。这个正常了Q9000三脚才能为低,后面才能有12V电压输出。

网友:
有声音说明主机启动正常,1 测屏接口L9000,Q9000有无12V。   2 还有Q9001的开启是否正常

网友:
测Q9001  G极是否为高,不是查前面那两个信号

网友:
测试就是VIDEO_ON这个控制信号的电平异常

网友:
现在就是要解决这个异常信号电平呢

网友:
顶起来呀。那个回答呀。

网友:
高手指点一下,现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不要让帖子沉下去呀,高手指点一下呀

网友:
更换CPU 就OK啦

网友:
SMC是否有问题

网友:
换了还不行

网友:
看看屏线那边

网友:
不好修啊。。。。

网友:
修苹果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量下5V电压,EC 发给声卡 MUTE-ON

网友:
已经修好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  会示波器的也是高手啊 我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