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sony 40f300A 屏灯不亮,不停听到达达声,

楼主(2015-06-27):
sony 40f300A 屏灯不亮,不停听到达达声,电源板和升压板都换了也不行,高压板的高压接口量不到电压
电源

网友:
我也有个同样的问题,也是哒哒声,长虹42的液晶电视

网友:
应该是哪里保护了

网友:
发现有一个24v供电保护,但不知道怎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