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D 启动项里找不到盘

楼主(2015-06-27):
内容如题。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X550D的笔记本,要求把WIN8换成WIN7。U盘UEFI模式进去后,全盘格式化,改成MBR模式,顺利GHOST镜像文件WIN7-64BIT,以为完事了。一开机不读系统,直接进BIOS。进BIOS里看,ata里硬盘是存在的,但是BOOT里没有硬盘选项。再改WIN8也是一样。有修过这样的的机器的大神们,求帮助。在线等....

网友:
硬盘模式改过没?

网友:
那在pe里呢,在pe里看了吗

网友:
PE里有  随便你怎么操作硬盘都没关系

网友:
改了也没用

网友:
我考虑可能是BIOS出问题了,要更新BIOS。

网友A:
BIOS 里面有个安全BOOT 打开还是关闭  在改YIN7 WIN8 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里面有个安全BOOT 打开还是关闭  在改YIN7 WIN8 切换

boot选项
FAST BOOT  ENABLED
boot option priorities  里面找不到硬盘选项 插U盘有U盘选项

ADD NEW BOOT OPTION  增加启动项
DELRTE BOOT OPTION   删除启动项

下面没有了

网友:
还有一个  LAUNCH CSM  {DIS}

网友:
谢谢  K-ing   好像是安全设置问题

网友:
如果是原装WIN8系统之前没换过的话,硬盘还有个隐藏分区的,必须的删除才行

网友:
WIN8系统之所以启动快就是单独分了一个4M左右的引导分区,普通的格式化是格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