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X3 HOME小板上这个是什么?

楼主(2015-06-27):
  图中红色圈内这个小玩意是什么,,电容还是电阻?。。。如果没有掉有什么影响吗,可以直接用焊锡给他通路了么。

网友:
如果这HOME小板少上几个螺丝对信号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如果是黑颜色的基本为电阻或保险。可跑线路大概推断一下,电阻一般是串在电路中的,两端都不接地的多,电容的话一般有一端是接地的多。

网友:
看上去是个电感

网友:
回复楼上的,,,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我不小心弄掉之后用焊锡给通路了,然后使用起来也没什么问题,没什么功能丢失的,

按照这个图的话,,,如果少上几颗螺丝会影响信号吗?

网友:
我用的就是mx3

网友A:
是电感,坏了可以短路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感,坏了可以短路一下!!

谢谢。....。。。我现在短路用起来没什么差别。。。。

网友:
电感还是电阻。

网友:
短接一下试试

网友:
已修复了,,那个是连接到旁边螺丝那圈的,,就是MX3的边框天线部分,,,直接短接用起来信号没问题,。。。。还有我原来是这片板上的几个螺丝磨牙了,,所以我就强行给去掉了,去掉之后找不到合适的螺丝我就用焊锡进去填充了,,,型号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