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进来看看!!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了。

楼主(2015-06-27):
三星RV415笔记本,待机3V、5V不出来。待机芯片为TPS51125,于是测量其工作条件。
先测主供电16脚VIN,为2.5V明显不正常。它是VDC经R866而来,测R866另一端为19V。说明主供电被拉低了
我做了以下工作:1、测16对地阻值624正常。2、拆C1028,无作用。3、换R866,无作用。4、拆掉两路复合管,再拆TPS51125。再测16脚,为标准的19V。照这样看肯定是芯片的问题了,但换了3个51125故障一样。VREG3为1.7V,对地无短路。VREG5为3.05V,对地无短路。这机放一段时间,16脚也会恢复为19V,这时全部正常。开多两次又异常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奇怪的问题?上面的图片如看不清楚,自己找图纸打开吧。

网友A:
这个机子我昨天刚修,这边的vin是由公共点电压经过一个保险得来的,vin偏低,这里已经把保险给烧了。你换芯片以后,不换保险,电压肯定还是异常。至于偶尔能正常,我推测是这个保险被烧的不良了,偶尔受热,它还能导通 (待机芯片vin电流小)。

网友B:
查下保护隔离正常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我昨天刚修,这边的vin是由公共点电压经过一个保险得来的,vin偏低,这里已经把保险给烧了。你换芯 ...

土豆你是我偶像,多谢捧场。早之前我试过从电源口直接飞线到R866,过了R866后电压一样被拉低到2.5V。我估计是芯片其它脚位条件不正常导致的,虽然主供电被拉低,但待机芯片及周围元件并不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保护隔离正常没

查了,正常的

网友:
把芯片  R866    C1028拆掉 量测下16脚有没有阻抗

网友D:
r866两脚电压差有十多V有话,早烧起火了,可以肯定是R866阻值不正常了.

网友E:
放久了又能恢复正常,VIN一路元件换过,芯片换过。查一下REF,13脚的EN0同时还连接温控电路,把温控电路去除了先,4脚的频率设定。

网友F:
19V被拉低到2.5V居然没烧东西?

网友G:
VREG3为1.7V,对地无短路。VREG5为3.05V,这是在正常19V下的线性电压,还是不正常19V的电压时出现的

网友H:
3 5V出不来 找 35V的开启条件啊  PWM 芯片换了  上下管也同时更换

网友I:
电阻R866附近板层漏电了!你先空搭线路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电阻R866附近板层漏电了!你先空搭线路试一下。

板层短路,为什么拆了芯片,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VREG3为1.7V,对地无短路。VREG5为3.05V,这是在正常19V下的线性电压,还是不正常19V的电压时出现的

不正常19V情况下出现的,是主供电异常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3 5V出不来 找 35V的开启条件啊  PWM 芯片换了  上下管也同时更换

你这样是反时序了,主供电不正常,你搞开启和上下管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久了又能恢复正常,VIN一路元件换过,芯片换过。查一下REF,13脚的EN0同时还连接温控电路,把温控电路去除 ...

温控去除了,4脚没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866两脚电压差有十多V有话,早烧起火了,可以肯定是R866阻值不正常了.

R866换过3R3的电阻了,确实没短路的

网友J:
只有一种可能。你芯片焊短路了。拉低了限流电阻后端电压。把引脚弄干净再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层短路,为什么拆了芯片,电压就正常了?

请别问俺为什么,有些问题是很难解释的,关键是亲手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R866换过3R3的电阻了,确实没短路的

你也可短接R866看电压有没有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只有一种可能。你芯片焊短路了。拉低了限流电阻后端电压。把引脚弄干净再焊接。

绝不可能,这机原故障就是VIN短路,只是我换了芯片故障一样而尔。

网友:
19V拉低 这路上的原件都排查了 包括芯片按照你的说法 几乎就不可能出现了
怀疑还是有地方没有查到,或者自己的一些测量出了问题

修好了记得回复下

网友K:
碰到这种问题还真是无解!把3R3电阻到5112516脚之间的线路断开!直接拉公共点电压到16脚上,看看还会不会拉低??如果还拉低那可能是51125其他脚位引起拉低了16脚电压

网友:
真是好深奥的玩意,我遇到一台联想tmd升压15伏正常,转换电压g基只有5v,方法都试了,直接飞线还短路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绕过这个3R3电阻直连。如果还不行,问题不在芯片这里,在其它地方。

网友:
vin脚位去掉,直接飞一根VIN

网友:
引用 网友K:
碰到这种问题还真是无解!把3R3电阻到5112516脚之间的线路断开!直接拉公共点电压到16脚上,看看还会不会拉 ...

这个之前就回复过土豆了,我直接从电源口飞线到3R3电阻上了,这样连隔离保护都排除了。但故障一样。

网友:
最新进展,用导线直接R866故障解决(替换R866无作用的),但还是想不通它的原理,高手来解答吧。这机我之前发了一个贴详见: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0268-1-1.html,进系统10秒内黑屏的,换硬盘就解决,但换硬盘不赚钱。所以就重装系统(故障改善1小时后才黑屏)就还给客户了,现在返修成了开不了机,所以又有了这贴。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机子很明显啊线性电容有问题嘛如果电阻真的有问题的话也就是公共点过来的电压有问题板层方面就不要考虑了 ...

根据以往经验,线性电容有问题,芯片会发热的。

网友:
多虧了很好的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正常19V情况下出现的,是主供电异常导致的

那如果强拉一个19V到16脚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9V被拉低到2.5V居然没烧东西?

确实没烧东西,芯片不发热,而且放一段时间还会恢复正常。

网友:
VEF脚查了吗,重点还是
在芯片边上的电容不良。

网友:
感觉s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没烧东西,芯片不发热,而且放一段时间还会恢复正常。

那应该不是被拉低是中间有元件开路了

网友:
三星机器修复太低了,一般我都没修好几台 价格收的少的话别折腾了

网友:
估计你的R866后还接到了其电路了,最可疑的是EC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板层击穿或螺丝孔边电路

网友M:
我想问一下,你直接飞线到R866  是从哪里起飞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土豆你是我偶像,多谢捧场。早之前我试过从电源口直接飞线到R866,过了R866后电压一样被拉低到2.5V。我估 ...

芯片其他脚位异常,不会拉低主供电。排除保险电阻,就剩下板层了。可以拆上管,在拆51125判断是不是板层漏电了。

网友:
真是搞不懂!

网友:
奇怪的问题 很有可能板层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我昨天刚修,这边的vin是由公共点电压经过一个保险得来的,vin偏低,这里已经把保险给烧了。你换芯 ...

大神的回复就是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我想问一下,你直接飞线到R866  是从哪里起飞的???

电源口进来有两个电感,从哪里飞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芯片其他脚位异常,不会拉低主供电。排除保险电阻,就剩下板层了。可以拆上管,在拆51125判断是不是板层 ...

这机没上管,是复合管上下管一起的。你仔细看贴就会发现,我拆了管子和芯片,VIN就不被拉低了

网友:
我静静的看着你们谈话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口进来有两个电感,从哪里飞过来的

3  v  5V?

网友:
3 5v 后继查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