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E40本子系统装到驱动哪里就掉电了怎么弄?

楼主(2015-06-27):
IBME40本子系统装到驱动哪里就掉电了怎么弄?散热器才换的新的!!也不是很热啊!跟什么有关系?CPU有关系吗?

网友:
试一下。有没有可能是BIOS。

网友A:
要是排除散热问题 就先装装个不带驱动的试试
之后在系统下逐一安装驱动 注意显卡驱动

LHN

网友:
显卡驱动先不要装,估计显卡有问题

网友:
要是独显的话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天意大哥就是牛逼,一针见血,如果在不行的话可以考虑BIOS  在动显卡比较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排除散热问题 就先装装个不带驱动的试试
之后在系统下逐一安装驱动 注意显卡驱动

64位的WIN7怎么装都不行!其他系统都OK~~~~装了个WIN8x64的

网友:
这个与系统关系不太,应该还是显卡自身的问题了

网友:
装什么驱动掉电的啊

网友:
显卡自身的问题,安安装驱动也掉电么

网友:
安装的时候把显卡勾勾去掉看会不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