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待机维修失败案例

楼主(2015-06-27):
收到一台T61 插电源经常不开机,偶尔开机,几秒后断电。检查VINT20 无,VREGIN20 20V正常,VCC3SW3.3v正常。检测过程中,表笔尖不小心碰到了一处啪一响,这回连F5保险也保护,Vregin20也没有了,测量U61已短路,摘下后,vregin20正常,换掉U61 BD4176后电压都出来了。CV20也正常,M组电压也正常,3.3,5,1.8.1.05全部都有了,但是待机灯不亮,考虑到待机信号由U61发出,连接到许多IC上,最终到达PMH7,任何一个IC不正常都会拉低此脚电平,而PMH7此IC必须要有MPWRG信号再加上各组电压正常才可以出待机信号,测量MPWRG 0.76v,不正常,将U61的48脚挑起,脚上有3.3v,板上仍为0.76v,测量对地电阻,呈现一个二极管正向导通对地的状态,断开相连的R70,D105,D18,均不见效,由于此线路层在内电层,于是用0.5mm的钻头把相关的几个过孔打穿,最后发现,问题出现在BGA82801,于是放弃,维修失败

网友:
分析的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