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la华硕代工惠普主板

楼主(2015-06-27):
故障为插电源就自动上电  风扇不转  显卡风扇不转  CPU 内存 桥供电正常  没复位  看了几个相同板的维修帖子只找到一个类似故障修好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2750-1-1.html  剩下看到的都放弃了  我这片和他的有点不一样  看图吧   为了不绕弯路直接照搬换了小圈的管  上电直接点亮  正感叹基地的大神让我们少走多少弯路时  再点不亮了  故障依旧  然后亮了下拆下来的管测试正常  为什么换完就能亮?  肯定是吹热了什么才亮了  想了想换了固态电容 再测正常  这个板子的问题就在这个固态电容上  不爆 看不出来坏  其实已经坏了~

网友:
这个电容不爆就坏,还不知道怎么检测

网友:
固态拆下可以测好坏的吧

网友:
感兴趣的是这个固态电容在主板上的位置!

网友A:
奇怪!这板上怎么就这一个固态电容?并且还坏了,是否之前修过,把电解电容换成了固态电容呀

网友:
最怕碰到这种电容坏的,外观还看不出来

网友:
我一点都不喜欢固态电容  MD  很多坏了看不出来

网友B:
  lz  妳没讲妳 的板子是什么故障啊,。,。   开机没复位嘛?

网友:
这样的机子需要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妳没讲妳 的板子是什么故障啊,。,。   开机没复位嘛?

故障为插电源就自动上电  风扇不转  显卡风扇不转  CPU 内存 桥供电正常  没复位

楼主把故障说得很明白了呀~~

网友:
这个电容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这板上怎么就这一个固态电容?并且还坏了,是否之前修过,把电解电容换成了固态电容呀

没有修过  确实就那一个固态电容

网友(2015-07-28):
整体图来张经验分享

网友:
没换过固态电容呢,真遇到 得判死刑了

网友:
到现在为止,不知道怎么判断固态电容的好坏。现在的主板大多都是用固态电容的,真是头疼。

网友:
我的换了不管用耶

网友:
就跟以前的ECS主板一样的问题, 16V直接换掉就可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