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7519 2.1 不触发已解决

楼主(2015-06-27):
一msi 7519 2.1的板不触发,查该板的io f71889f 79脚pson#6.3v 明显不正常, 电路图得这脚与电源接口的16脚相连 该脚连接一电阻 电阻另端5vsb。 应该是3.3v 肯定是io的79
脚没有电压出来,那就查io的工作条件吧。要先工作 必须得有供电,嗯 先查供电,那就 看vcc吧。当我看到这里时 我傻了,不知道这个3vsb vcc3是触发之后才有了还是该io的供电了,(这两脚都没有电压)还好我手头有这一同牌子不同型号的板 ,用的io都是一样,这块板能触发 但不跑码,嘿嘿嘿,这下有对照了 就好修了。那就量这同一脚有电压没有, 果真奇迹出来了,这个3vsb有 vcc3没有(后来也问了老板了,这个3vsb 是待机电压 ,插上电不触发就有的,vcc 是触发之后才有)好吧 那就查这脚与谁相连吧,在图纸上搜了一下3vsb 卧槽 这么多 但没办法 还得一个一个查,首先得看3vsb是谁产生的 这样就好找了于是 找啊 找啊 找 终于让我找到了 哈哈 改芯片是产生3vsb的起源,量5vsb有 而out 没有 ,其他各脚也都正常 ,就是没有输出,那就量一下输出脚有没有对地短 量了也么有,哈哈  那就是你坏了,在同一牌子不同型号的板上拆下换之,正常 跑码 。

网友A:
IO 到南桥开路了  亲 恭喜你 捡了个便宜

网友:
3vsb、5vsb?后面带“SB”的表示是待机供电,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 到南桥开路了  亲 恭喜你 捡了个便宜

別誤導別人.這裡是3.3VSB電壓沒有產生,導致IO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即79脚没有输出低电平PSON#信号拉低绿线电压完成主板开机触发。

网友:
不触发无非就是那8个待机条件。
一个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