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死机

楼主(2015-06-27):
联想b470独显
死机
装系统无论xp win7.32.64都不行
不是死机就是蓝屏
换内存也不行
大家都知道这种有通病
拆开一看靠近风扇小的铁壳子发热(pu4313)心想一定是它
换了之后还是一样死机
看看网上说换一对
换吧把pu4312换了,还是不行
换CPU也是一样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k0MjE3fDRmNGQ3NThhMzQyNzdjNzY1NDU3Y2Q5NTJmMzM0ZjI3fDE3Nzg5MzQ5NzI%3D&request=yes&_f=.png
量了所以电感电压都正常,CPU pl4302 1.1v 、pl4301 1.1v但pl4401电压不正常啊,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k0MjIyfGI1ZWEyYWU1ZGVlMmMxZDYzMzMxZDUwYjFkODY4YTBifDE3Nzg5MzQ5NzI%3D&request=yes&_f=.png
怎么才0.45v啊把铁壳子pu4403,pu4401换吧

最后,,,,换cpu就不死机了
总结 换CPU和两对铁壳子ok

网友:
看不懂,这高手发的

网友:
死机蓝屏CPU问题真的比较少,还没遇到过

网友:
PU4401、PU4403是产生集显供电的上下管,管子不良导致电压不正常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程序出错了  有好多BIOS  CPU的温度就是 高些 电流也大好多

网友:
没遇到过。。下次有遇到可以参考你的

网友A:
集显供电0.45V 是对的。

网友:
联想b470、460铁壳管爱坏是通病,CPU也很难幸免的。

网友:
认真看帖  楼主已经解决

网友:
在这个机器中 GFX_CORE就是0.45 你有没有正常后再次测量下

B470铁壳MOS坏是通病 ……

网友:
这机子 cpu 供电问题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0.45V 是对的。

集显电压0.45电压是对的吗?版主 我手上一Y470 本来用好好的但是突然就内接亮机灰屏了,什么也不显示只有背光的那种,本来外接是可以在一开机就显示的因为之前修的时候就是看的外接然后好了,那时候是Y470通病电容,换完好了没几天这次来就灰屏了,现在故障是,内接灰屏,外接一开始不显示,内接一直都是灰屏状态,外接和内接一起接着的时候进系统外接就亮了,没有进系统的时候不亮的,而且集显独显都打得上驱动外接使用也正常测了下在屏要显示的时候集显电压会跳变一下,会跳到0.8然后就跳到0.45了,然后就只是灰屏了,这个会不会是屏坏啦?可是我换了屏也不行啊,不知道是不是要换屏上的码片,Y470的屏是超薄屏,我用普通的14寸去点发现灰屏或者花屏一样的,条件是正常的屏接口那边我都测了都是正常的,屏上面的电压也是正常的VGH  VGL   VCOM都是正常的,换了两个都是这样 望版主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这款垃圾笔记本....一般换铁壳...不行驱动IC一起换...不行就换CPU....

网友:
这机子还有这样的毛病,我只是遇到短路的

网友:
联想B系列的垃圾机子通病是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
用铁壳子的机子问题也不少的哦

网友:
好像不用换U吧,换了那两对铁壳子和CPU供电芯片就OK了

网友:
换了铁壳子以后电压还是0.45v,

网友:
这种死机的最*脏话*恼火, ,很没心肠,,,

网友:
联想b470独显
死机
装系统无论xp win7.32.64都不行
不是死机就是蓝屏
换内存也不行
大家都知道这种有通病
拆开一看靠近风扇小的铁壳子发热(pu4313)心想一定是它
换了之后还是一样死机
看看网上说换一对
换吧把pu4312换了,还是不行
换CPU也是一样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k0MjE3fDc3M2M1MmU4YTE5Yzg2OTAxMjMzZjllOTViZTQ3ZGMwfDE3Nzg5NTEyNzc%3D&request=yes&_f=.png
量了所以电感电压都正常,CPU pl4302 1.1v 、pl4301 1.1v但pl4401电压不正常啊,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k0MjIyfDU3MTg3MGY1YjJmYmEzNTU3YThiYTZiM2EwMWQ4N2Q3fDE3Nzg5NTEyNzc%3D&request=yes&_f=.png
怎么才0.45v啊把铁壳子pu4403,pu4401换吧

最后,,,,换cpu就不死机了
总结 换CPU和两对铁壳子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