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00ca这个点位图怎么打开?

楼主(2015-06-27):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1647-1-1.html这个点位图怎么打开?

网友:
我也没有打开,用华硕专用的那个软件也不行

网友:
、楼主有点位根。。图纸吗。。麻烦上传一下吧。

网友:
上面的连接就是,可是打不开没法用

网友:
我也下了,打不开,java软件都下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