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27):
这个晶振两脚之间的阻值一般是多少才正常 望各位赐教 谢谢

网友:
晶振一般都是在线,测电压或波形的,。阻值应该是无穷大吧 显然阻值测量法本身就有缺陷

网友:
是测量两脚的压差吧~
只要有0.XV的压差就可以认为正常~~

网友:
1.6左右的电压

网友:
测量两脚的压差0.2V~0.5V的都正常。

网友:
开路测量肯定是无穷大了。

网友:
书上说晶振两脚之间的阻值为450到700欧 可我测出的阻值很大 万用表必须用2M的档位才能测出 是不是晶振通电时的阻值与不通电时的阻值 都不一样啊?

网友:
一般有压差就是对的。

网友:
意思就是说晶振两脚的对地阻值必须一样 阻值在500-1500之间 两脚压差在0.2-0.5之间 晶振就是好的?

网友:
最好用压差发,除非有示波器

网友:
是1.6左右吧

网友:
1.6 两脚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