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秒杀神舟a460p 主板进液维修

楼主(2015-06-27):
接到机器插可调电源待机0000,没什么电流。迅速拆机看着主板还挺新 机器还挺新好像保护的很好
刚开始怎么也没注意到会进水 。量pq25 4脚有19v   1脚5v左右  不对呀  正常应该是28v左右吧

量pr173另一脚是28v   在线测量pr173的确是150k欧 看来不是它的问题  为了确认用风枪换了 直接
用锡连上 后还是不行   看来有可能是后级管子拉低的  就在这时才发现io处最下面有进液的痕迹!!
迅速处理完进液  再插上电源还是鸟样子  继续修吧 查batdis_g  这个信号也连到了电池放电管 pq3
于是拆掉PQ3    BTADIS_G  电压已恢复正常  按开关可以开机了   直接从料板上拆个P沟道的管
换上OK。 没什么技术含量 高手勿喷!!

网友A:
是啊 分享一下 顺便弄点积分

网友:
发帖是一种精神~~
值得表扬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发帖这种好人好事值得大家发扬光大

网友:
檢修思路很到位,嚮高手進軍了。

网友:
  修得还不错啦,隔离保护问题~~思路很明确,会分析~

网友:
进水的机器维修起来更需要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 分享一下 顺便弄点积分

我也帮你加点

网友:
都是捞积分的

网友:
不错了 思维清晰

网友:
PQ3不良拉低BATDIS_G信号,导致PQ25不能导通产生大电流公共点

网友:
1脚28V?不理解,为什么

网友:
修过这种个是PQ25坏了。

网友:
比我好多了 我一看电路就头晕

网友:
兄弟这么牛了还新手啊

网友:
我也是新手 我从你说 学习到很多东西。 不错 支持

网友:
帖子发的还是可以的,新手可以借鉴

网友:
发贴是好习惯,鼓励.

网友:
来自: 中国
新手?不像啊,打击2我们啊

网友:
鼓励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