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故障?

楼主(2015-06-27):
显示器变成这画面了. 已经证明这是显示器的故障了.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屏的故障还是电路板的故障?

网友A:
要是三星屏的坏,直接报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三星屏的坏,直接报废了

不是三星的      是 HK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三星的      是 HKC

HKC 应该没生产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KC 应该没生产屏吧?

你没听过 惠科 这个牌子的显示器吗?

网友:
屏线先查一下吧!最好用点屏工具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听过 惠科 这个牌子的显示器吗?

HKC 是显示器的品牌,但不是屏的品牌

网友:
记得有一次是三星的显示器  也是一样  师傅说屏坏了  但我还是拆开了   故障时滤波电容爆了  仅供参考

网友:
先拆了点屏试试~~~

网友:
拆开看一下吧,有没有明显的故障!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听过 惠科 这个牌子的显示器吗?

好多做显示器的,但是实际上都不会做每一个零部件的

网友:
屏线,驱动板,屏

网友:
屏该没问题。屏线、解码板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

网友:
初步认为是屏出了问题。想要确认,换屏线试,点屏工具试。

网友:
这种故障感觉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先用万用的点屏 排除法

网友:
逻辑板或屏本身坏了,测试下就知道了;没必要去研究

网友:
你先看看是不是屏被打坏了,如果不是我觉得是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