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DELLP33G清灰差点连屏一起烧

楼主(2015-06-27):
DELLP33G 板号:DAOROAMB6D3

客户来清灰叫小伙先开机,一切正常。。。

清完后接上电流0.15A有短路了??这时发现ECIT8518E白白的烟。我了个天为毛会这样 找个换上0.009,这时是没有接屏的。

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把所有东西都装上接上电流直接5A。。。。。。。X死你娘!心情半凉半凉    狂拆

发现5A是接屏线造成的。拆出屏线量了半天没发现问题,再装回去这会没有5A了。。那你为毛刚才5AX死你娘。还好没有烧别的东西

不管了开机屏一条条白光。嗯嗯服了服了再拆量屏接口

发现INT_TXLOUTP2  INT_TXLOUTN1  INT_TXLOUTP1这几组不对。。来到这里。。。。

由ANX3112发出。。。果断拆了。找个换上INT_TXLOUTP2  INT_TXLOUTN1  INT_TXLOUTP1都正常了

接上屏没再去测,没有心情测了。直接开机屏亮了爽了爽了。不对啊绿一色的。全绿X死你娘啊,,老子真心想把你丢垃圾桶

咬着牙直接测ANX3112   12脚INT_TXLOUTN1  为615 13脚 INT_TXLOUTP1 为528。拨屏线都为718。哎拆屏吧

INT_TXLOUTN1  INT_TXLOUTP1这两直接去到屏的MST7353J-1芯片。换吧换吧,再不好用大招

换完一切正常了。。回头想想这什么屏线,我都很细心细心的啦X死你娘.修完这机有种暗暗伤

等快递都等了4天,这灰清得想死的心都有,不是当着面开亮机的话。你娘你一早进垃圾桶了

网友:
清灰有风险,所以喊价应够得上。

网友:
运气还是挺背的啊

网友:
都有点不太愿意清灰了,风险太大了

网友A:
清个灰搞出这么多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过后回忆一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导致吧!

网友:
清灰价格不要收低了

网友: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尼 为什么清会能出现这么多问题尼 楼主

网友:
我清灰一般之遇到过清灰完毕,装回去之后..进不了系统了..没清灰之前还能进系统的..清灰完了进系统崩溃了..遇到过两三台这样的妖怪机~

网友:
我们做维修要淡定,清灰是一件风险很高的事情,

网友:
兄弟,我清灰 都清出好几次 事故了。

网友:
清灰的时候没断电吧,不然怎么烧这么厉害

网友:
这清灰  最忌讳的就是小白上手  不过你这都查电路图级别的了  还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个灰搞出这么多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过后回忆一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导致吧!

不是说了吗??屏线一切一切的来源屏线.后来试试这屏线还真不能太随便接。反正我是用放大镜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尼?为什么清会能出现这么多问题尼?楼主

问题来源屏线。但这屏线是好的确定是好的。。外观很完美。但接的时候要很小心

网友:
是清灰造成的 还是他原来就有隐形故障啊?

网友:
一定得注意+小心!清灰有时候,拿来测得时候开机什么都正常,清完了之后很多遇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
清灰确实有风险,但一般小心点也就好。首先没清之前检测好。该装的东西一定要装完

网友:
清灰一定要细心小心

网友C:
可能是你插屏线的时候主板上的接口处的两根针连在一起了,否者的话是不会烧EC 芯片的 。你仔细回想一下,应该是这样吧! 烧EC 唯一的可能是芯片上有19.5 的电压了才会烧。如果是正常的供电是不会烧的,我这几天已经修了两台这样情况的机器了,都是客户自己在网上订屏自己换的时候造成的,一台是屏线连针了,一台是客户带电操作,两台都烧了EC 芯片!

网友:
搞笔记本维修是个细活,不要小看清灰这样的事情,一不小心就会搞出大问题,你看ASUS 的有款机器清灰后上螺丝把屏线烧了的不在少数,问题大的还有烧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你插屏线的时候主板上的接口处的两根针连在一起了,否者的话是不会烧EC 芯片的 。你仔细回想一下,应 ...

这屏线我没有拍图。。连不连的你接上去就看不到的。但我估计也只有这个原因

怎么就不做一个7字的的,接上看不到的还是1字型。SB设计

网友:
我也清除过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