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保存不了时间

楼主(2015-06-27):
联想G470在BIOS下面把时间都改好保存后重新启动又恢复出厂设置了,BIOS电池也换过系统也装过还是不行。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A:
拆机测量+RTCVCC到桥的电路正常的话考虑换晶振或桥

网友:
RTC的路上有“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机测量+RTCVCC到桥的电路正常的话考虑换晶振或桥

你把“什么”都说完了,还要不要“我”讲“两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什么”都说完了,还要不要“我”讲“两句”。

呵呵,你在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什么”都说完了,还要不要“我”讲“两句”。

晕倒,兄弟搞笑

网友B:
讨论问题嘛,同仁们都得发表点“看法”,一个人“说完”那就不“热烈”了。---纯“解闷”。

网友:
查下RTC电路

网友:
在系统里设置时间、日期看看。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吧 如果是电池没有电去查电路也没有用 所以先看电池电量

网友:
呵呵,大家都说了,我就不发言了,当旁观者。

网友:
检查检查RTC电路,换南桥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讨论问题嘛,同仁们都得发表点“看法”,一个人“说完”那就不“热烈”了。---纯“解闷”。

你这说话方式我喜欢

网友:
也就是RTC电路或者桥了

网友:
rtc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测量RTC VCC到桥的电路正常

网友:
电容问题多

网友:
换晶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