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i 有复位不跑码,高手进!

楼主(2015-06-27):
thinkpad T410i 独显主板
先说下初始故障!板到手上是电流上到0.76掉电 如此反复的掉。经测量是L28短路引起的掉电

别说了这个地方杀错了南桥 为什么呢 都是VCC1R05LAN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没注意看 实际是网卡短路引起的

VCC1R05LAN经过R195改为VCC1GBE给网卡供电,实际是网卡引起的L28短路,结果我把南桥给干了,不说了,馹!
又把南桥装上拆掉网卡L28不短路了但是VCC1R05LAN还是不出供电 实际是U51 VT351AFC_ADJ的引脚因为进水腐蚀了。
从淘宝发个VT351AFC_ADJ,这个VT351AFC_ADJ是BGA封装的,满怀希望的装上去之后就出现了现在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
现在L28有了1.05V的供电,但是上不上内存电流都是从0.21-0.76-1.02后不动。测量CPU复位都出来了,BIOS也刷过!
这个是完整的上电时序!
这个是南桥发出的复位,测量U73的2脚和4脚都有3.3V。

这个是CPU的复位,经过R79和R990两个电阻分压后得到1.0几的电压,实测也是这么多。
那么问题来了,上不上内存电流都是0.21-0.76-1.02不动,这明显都没跑码(CPU换过 BIOS刷过)。丫的问题就是这么个诡异!
饼哥!句容!天意!等等等等的大神们,小弟还有什么没查到的地方吗 ?请指教下,小弟将万分感谢!

网友:
抓下SMBUS出来看看!

网友A:
对于你这个问题只能掏出波波来修了!!单单用万用表不靠谱咯!!波波先抓CPU发出ADS#没有。。或者从后面SMBUS抓起也可以

网友:
这个要大师出来修了

网友:
等待大神出没中

网友:
时钟信号查一查!

网友:
查一下内存复位有没有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你这个问题只能掏出波波来修了!!单单用万用表不靠谱咯!!波波先抓CPU发出ADS#没有。。或者从后面SMB ...

灰常感谢您的宝贵经验 本人手上资源有限 没有波波 还从来没有抓过波呢 呵呵  我想请教下 如果CPU没有发出ADS#应该怎么查

网友B:
今天又有了新发现,测量-CPURST和CPUPWRGD都还没有电压。 CPUPWRGD这个信号查图纸是CPU和南桥直连的。另外发现CPU的-CPU_CLK_133M这个133M的时钟也是由南桥直接发给CPU的,虽然CPU的时钟信号没有测量点,但这个-CPURST都没有,我想应该是CPU的条件还不满足。决定再换个全新的南桥看看。请大家继续关注等待结果。各位有持不同意见的吗?我该不该再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那说明还缺电压   CPU复位没有出来   还有好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又有了新发现,测量-CPURST和CPUPWRGD都还没有电压。 CPUPWRGD这个信号查图纸是CPU和南桥直连的。另 ...

CPU都没复位,怎么会跑马。南桥要收到两个PWROK信号后,才会发出PLTRST#复位北桥,网卡,EC等,北桥收到PLTRST#才会发出CPURST#去复位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灰常感谢您的宝贵经验 本人手上资源有限 没有波波 还从来没有抓过波呢 呵呵  我想请教下 如果CPU没有发出 ...

CPU没有发出ADS#的话就是CPU本身工作条件未满足,查CPU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等

网友:
那就是cpu这块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都没复位,怎么会跑马。南桥要收到两个PWROK信号后,才会发出PLTRST#复位北桥,网卡,EC等,北桥收到P ...

对 没错 但是这个时序跟你说的不一样的

网友:
CPU复位出来没有

网友:
南桥已经发出PLTRST给CPU了 但是CPU复位还没有出来

网友:
我遇到一台开机045就掉电了  不知如何修了

网友:
机器来的时候不加电  不出3v 5v  换了51221待机电压正常了 就是开机跑0.45就掉了求大师

网友:
CPU供电应该还没有出来吧

网友:
不跑码的故障属于疑难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