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待机0.01 无法开机 求思路

楼主(2015-06-27):
问一下这个怎么维修啊,小白困惑中,请那位大神说一下,板号是 LA-8131P 附电路图

网友:
不开机查EC的待机条件啊,EC的供电,时钟,复位,ACIN,LID信号,BIOS片选信号。发给南桥的RSMRST#高电平信号及南桥的RTC供电,时钟,复位等。

网友:
一点都不懂吗?看你好像什么都没有查,先看看有没有待机,如果没有,先查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都没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从图纸上从那里查起走,我查开关那个开机信号,3V,查ENTRIP1是0V正常不,EC_ON是3.3V,BM#是高电平,3v 5v线形电压都有,我是从ENTRIP1这个信号上追的思路对不对

网友:
好多都说是EC的程序问题,请教一下EC的程序可以刷吗,怎么刷

网友:
接可调,35v可有,有就按2楼思路

网友:
D95280换了没?试试

网友:
待机芯片 换了米有

网友:
我刷了EC的BIOS后,正常了,程序坏了,

网友:
鄙视 楼上 问 D95280焊好了没有,你家E430有这个 芯片吗,

楼主不妨刷下 EC程序,这个程序坏了没有待机,我以前修过几台

网友:
待机,bios,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你什么都没查 你叫我们怎么回复你啊

网友:
你上传的图纸 我无意中点击了一下  瞬间扣我五分的下载份 泪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