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650 黑将 求助

楼主(2015-06-27):
显卡:影驰GTX650 黑将
刚刚上机能正常开机 进系统 装驱动  玩游戏看电梯也行  但玩几个小时  就会突然卡屏定住画面,但还有游戏声音 但好像旧电脑一样卡的一下一下的声音延长  必须强制关机    重开电脑后 进入系统有时候会自重启或定画面或卡死等等,不能用了~放置一段时间(没试过最短多少时间 我放一天左右)后还可以用几小时 之后情况又出现~   那么该显卡是什么故障???

这卡还有维修价值吗??是什么导致出问题了
PS:
我用的是  WIN7 64位系统   8G金士顿内存   I3 2120 映泰T77主板  长城4核王电源
我还有一个HD 7750显卡  用7750显卡正常 没有问题 换上GTX650就会出现

补充内容 (2015-7-4 17:56):
经过酒精清洗  用风枪吹了  故障有反应  效果比之前能用的时间多了   我想是虚焊吧  但手上没有BGA台  有什么办法可以自己处理

网友A:
能玩几个小时,说明散热不良吧!清灰换风扇。

网友:
有价值,给钱别人修吧,百来块钱就可以了

网友:
风扇不好就换个新的  实在不行 就上手术台BGA吧!死活 就看做的人的熟练度了

网友:
直接去送修吧

网友:
650gpu容易坏

网友:
直接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玩几个小时,说明散热不良吧!清灰换风扇。

不是散热问题  这个基础我还能分得出

网友B:
应该是GPU虚焊了  我用洗 吹后好了点 但用2天故障又出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GPU虚焊了  我用洗 吹后好了点 但用2天故障又出现了

那就是gpu坏了,650发热低空焊基本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gpu坏了,650发热低空焊基本没有

那还有维修价值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