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A43S 板号:K43SV 3.0 内存标注K438V 8显存的BIOS!

楼主(2015-06-27):
机器背面型号:A43S  k43sv

板号:K43SV REV3.0

内存槽标签纸型号:k438v

HM65 SLJ4P  +   N12P-GS-A1   8显存 CPU:I3 2310M
在本论坛下载不下10个版本的了都不能用!华硕的BIOS快把我搞疯了!

网友:
我也在找,不好找。。。。。。

网友:
找到了说声,发份给我,多谢!

网友A:
ASUS也太变态了,一个机型N种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也太变态了,一个机型N种型号,

ASUS是太变态,这款机型保有量好像不大呀,真难找!

网友:
在线求助,在线的兄弟们帮帮小弟吧

网友B:
不是K438V  是K43SV, 只是它那S打的有点像8

网友:
我有台I5 的   也没BIOS  论坛有四颗显存的能不能通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K438V  是K43SV, 只是它那S打的有点像8

确定是K438V,只是图拍的有点不清楚,又拍了一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K438V,只是图拍的有点不清楚,又拍了一张

刷K43SV 的BIOS吧   我前几天修道跟你拍的图片一样8v  刷SV的一样点亮   估计是印刷的问题

网友D:
楼主的机器解决了吗,我有一台答你一样 的,刷了以后不显示,按大小写有反应,之前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机器解决了吗,我有一台答你一样 的,刷了以后不显示,按大小写有反应,之前不跑码

你说的太对了,我刷了论坛K43SV 3.0的很多版本,刷了后内外屏都不显示,但键盘大小写有反应,按CTRL ALT DEL三键可以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K43SV 的BIOS吧   我前几天修道跟你拍的图片一样8v  刷SV的一样点亮   估计是印刷的问题

应该不是印刷的问题,我刷了坛里好多K43SV的BIOS 键盘大小写正常,按CTRL ALT DEL重启也正常,就是不显示!

网友E:
我也在找,楼主扎倒霉啊

网友F(2015-07-31):
今天,也收到台 一样,写个BIOS 内外没显,就是大小写能亮,能三个键重起。怎修,有答案不?????????

网友F:
顶起来,找BIOS 。有修好过的吗??、?

网友G:
今天,也收到台 一样,,就是大小写能亮,三个键重起。换了显卡一样,怎修,有答案不

网友:
我有一台刷了没有好,  这机器BIOS种类好多呀

网友:
有没有BIOS

网友(2015-09-05):
引用 网友F:
今天,也收到台 一样,写个BIOS 内外没显,就是大小写能亮,能三个键重起。怎修,有答案不???????? ...

后来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找到这个机器的BIOS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找,楼主扎倒霉啊

后来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找到这个机器的BIOS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顶起来,找BIOS 。有修好过的吗??、?

后来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找到这个机器的BIOS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也收到台 一样,,就是大小写能亮,三个键重起。换了显卡一样,怎修,有答案不

后来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找到这个机器的BIOS了吗?

网友:
找到没有,我的跟你的一样。

网友G:
换显卡,能点亮,但是显卡驱动装不了,不知道是显卡有问题还是有其它的问题

网友(2015-10-05):
引用 网友G:
换显卡,能点亮,但是显卡驱动装不了,不知道是显卡有问题还是有其它的问题

之前有位换显卡的,故障依旧!有没有完美解决的方法?

网友(2015-11-04):
机器修好了吗?现我手上也有一台。

网友(2015-12-20):
今天看到,以前修的机子,后来换个显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天,也收到台 一样,写个BIOS 内外没显,就是大小写能亮,能三个键重起。怎修,有答案不???????? ...

原机BIOS 可以大小写。有要用可以试下。 A43S

网友:
10快一个,你要吗,我帮你找正常的

网友(2017-11-25):
就是bios问题 还什么显卡 不要误导后人

网友(2022-05-19):
刷了后内外屏都不显示,但键盘大小写有反应,按CTRL ALT DEL三键可以重启这到底是bios问题还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