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集成显卡开机电流自动到0.45

楼主(2015-06-27):
一台联想B470e集成显卡,各大电压都已出,但是开机电流自动跳到0.45就不动了,不会掉电,乌龟壳测量也没坏,求助哥哥们给点方向

网友:
不会吧,0.4,电感电压都出来了,你认真量看,0.4应该还是缺电压,量一下平台复位,测一下桥到ec有没有波形寻址

网友:
量一下平台复位出来没,0.4感觉还是缺电压,你认真量一下,每个电感,有示波器打一下是否过内存,没过,打一下ec是否有寻址

网友:
感觉还是缺电压,量一下平台复位出来没

网友:
这机器发黄发热的乌龟壳要先换了。先换个CPU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检下南桥 吧

网友:
把乌龟壳换了看看

网友:
0.45  你确定各大电压都有了?CPU已经出了吗?这电流不像电压出全的!你仔细量量!

网友:
应该CPU电压没有的。

网友:
这是CPU没有工作呀,查CPU的供电吧

网友:
先查下SVID 正常会会有波波的 如有波波 直接换掉乌龟壳 和那个小的IC

网友:
我遇到过CPU供电没出来的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铁壳子我拆掉看了,没问题,CPU测试好的,我CPU电压出来的。但是那电流不对啊!!!

网友:
你用示波器抓波看看到内存没

网友:
肯定是乌龟壳旁边的控制IC有问题,一起换

网友:
看一下集显供电  应该没出来  乌龟壳坏了 或者是CPU坏了 就这2个可能性最大

网友A:
修好了没
分享一下结果

网友:
先刷BIOS看看,不过这个情况一般像是CPU电压没出来,楼上有说桥的问题,这个你得查下图纸看一下条件!

网友:
查下待机吧

网友:
电压都出了的话测测平台复位

网友:
核显的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这个是什么平台的?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B470   0.457  不过是独显 PU4312  剧烫   插U待机0.216,能正常触发

网友:
电压  CMOS电路也查一查

网友:
cpu没供电吧

网友:
不过内存,是不跑吗吧

网友:
手上也有一块这样
没修出来

网友:
楼上的修好的说说

网友:
那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确定各大电压都出来了,包括DC/DC转过去的电压正常,集显除外,确定各组电压滤波正常,就查看周边网卡和声卡等周边有没短路的,平台复位出来没?估计是没出吧!

网友:
人家天天修这机器全铁管坏了,我没碰到过一次这么好的事情

网友:
大哥 CPU  没工作啊

网友:
b470的话,先找个cpu带换下试试吧,  说个BIOS试试

网友:
CPu电压再测测看下,一般都是铁壳搞的怪。以前修到过

网友B:
乌龟壳指的是什么?学习中。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电压没起来

网友:
电压没出全。。肯定有电么出来。。。南桥怀了。也会造成这样

网友:
集显供电出来没,看下啊

网友:
有没有出的电压,不要只量电感。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
分享一下结果

我的已经修复了,换了个南桥亮机了

网友:
此机器已修复,换南桥亮机,PL401电压为。5V

网友:
此机器已修复,换南桥亮机,PL401电压为0,5V

网友:
后记转换电压没有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乌龟壳指的是什么?学习中。

乌龟壳指的是铁壳的MOS管,多见于联想笔记本的CPU供电部分

网友:
这南桥看来永久了都会坏

网友:
其它电压也测量一下!!!

网友:
联想笔记本主板到货联想全新原装主板到货B460 G480  L430 G470  B470  B475 E49A K29A K49A  B490 G585G G485G   需要可以联系QQ1301685754  记得论坛上面来的 都给优惠哦   全新原装大量现货 各位大神多多照顾

网友:
0.45是cpu没工作,查查他各参数

网友:
LZ问下PU4405第2脚电压多少,我有台不出集显电压

网友:
用波波测下内存有没有过

网友:
你这情况应该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摸一下哪里有点微烫~~电流过大~~~某个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看电流感觉应该有电压没出,现在拔了内存应该还是这电流

网友:
这种的CPU供电问题多

网友:
目测cpu一挂

网友:
无线学习中 参考参考

网友:
么么哒 主板问题 791351258 告诉你问题

网友:
0.45电流电压都出来了,肯定还有哪里少电压吧,再查查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