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华硕H61故障

楼主(2015-06-28):
现象:上月网卡突然坏了,加装PCI-E的独立网卡后正常使用。昨日突然的开机不显,在未拔掉24pin电源线的情况下扣掉电池,测电压正常,过了一会装回去,开机无反应了。必须拔掉电源的线后,清CMOS才能启动,关机后能保存BIOS,但是断开市电后就无法开机(仅风扇运转)

刷最新BIOS后依旧,应该是BIOS电路有问题,一般这个问题是什么坏了?

网友:
是晶振的问题吗??应该不会与南桥有关吧,问题严重就懒得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