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待机0.004不开机故障修复

楼主(2015-06-28):
故障板:华硕X450C 板号X450CC REV2.0
故障现象:不开机 不触发
  其实发贴很费时间,我很少发贴,今天修好这华硕这款比较新的板.论坛上这故障的贴子好像没有,因为华硕的板子故障大多是小东西引起的各种毛病,维修佬们有时真是要修到吐,还收不到钱.现在利润这么低,大多数是给同行修.100块出头样子,要花这么多时间来修一块板子,真的是不值啊,所以我们都到论坛上找找是不是同样的毛病同的故障好借鉴一下快点修起来.
    首先说我也走了很多弯路,修到后面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问题.拆机看主板外观没有进水或烧的痕迹.插上电源电流在0.004,一开始没有点位图开不知道开机位置在哪里,就把开机板拆下来{我要是没有用开机板可能我早就修好了}.装上按开机电流没有反应.开始查吧,先查3V5V量得有一电感上有5V却怎么也找不到3V,难道是3V问题?于是还得找点位图,还真有啊,多亏有点位图,不然可能我得放弃了.我有时修电路,没有图纸电路图我脑子会一片空白,只记得简单 的信号.只有静下心来看图纸才知道有哪些信号没有查到.往往这时是效率最好的时候.这板也是这样,我板就是刚修好就来发贴了.不说废话了,有点位图就好办了.看看3V这什么没出来.查得PQ8108 2脚为3VSUS_ON是低电平,而5脚 是5VSUS_ON有高电平,3V和5V线性电压是有的.已供给了EC.判断3V5V芯片没有问题.再查后面EC125脚有3V到开机也是3V拉低不触发.再查PM_RSMRST#为低,这应该是为高才对,为此我判断EC有问题,于是去订了两个IT8517E.还是订了两个,有个装上居然短路的,再装一个,故障一样,这之前也是查了RTCRST#有的.RSMRST#还是没起.看它连了一个排阻,一头是接地的.我居然换一个,有时闪个念头是南桥有问题,还好没去动.想想也不可能 的.后来仔细看图.待机信号还有哪些没查到,看到这高手们会说你有一个信号没去查 LIDSW#.对!!我就这个信号没去查,导致我起弯路.增加了成本.说这到都知道了.是因为LIDSW#这个信号有问题,查到这信号是在读卡器槽旁边和PWRSW共一个排阻,RN3007 一头是+3V_EC电压一头分别是PWRSW和LIDSW#. LIDSW#电压0.3V.一看到这就知道这板有救了,霍尔元件有问题.知道这东西在哪吗?我前面说了,我要是没插开机板我早就修好了,对!!!这东西就在开机板上.换完OK,LIDSW#3.3v稳稳的.开机关机一切正常!!说了不少废.谢谢看完]

X450CC 2.1,60NB01E0-MB3010.zip

网友A:
还有霍尔元件图没传上,现在传上

网友B:
修机不错,这个是用来休眠的

网友:
维修这东西还是要思路开阅,想别人想不到的,做别人做不到的,才能把很简单的问题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霍尔元件图没传上,现在传上

yes. thank you

网友C:
这文章为什么连标点都不加,看得累

网友:
好好学习知识以后都用得到

网友:
呵呵  第一次不错了   换成经验丰富的 直接秒之

网友:
刚好遇到 谢谢 楼主

网友:
楼主能发下BIOS吗?

网友(2015-08-05):
我也有一块,不开机。待机3v有   5v 只有2.2  待机芯片换了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D:
遇到一台进水不触发的,这个机器待机有3 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一台进水不触发的,这个机器待机有3 5V吗?

只有5V  没3V

网友:
      休眠 一般进水机器容易坏   自然坏的少    不像以前那种接触式的休眠键容易坏

网友:
谢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主板的光驱接口,有飞了一个电容,厂家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网友(2015-12-08):
引用 网友B:
修机不错,这个是用来休眠的

是休眠用  拆掉也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不休眠

网友:
今天还真遇到一块你这样的问题的,直接就没用开机板开机,果然亮了,弯路都没走,谢谢分享

网友:
看到别人修的经验  在修自己的比较有思路  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文章为什么连标点都不加,看得累

标点符号是有的啊,不过句号逗号太小了,间隔不够大,我用的字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