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30,听见开机声音,内外接无显示的维修,你也是很难想到!

楼主(2015-06-28):
联想L430,听见开机声音,内外接无显示的维修,你也是很难想到!
机型:联想L430
版号:11248-4独立8显存
故障:开机有听见声音,不接硬盘,键盘可以重新启动!
客户自己换过屏幕

我会先说解决方法,这样你可以直接加分走人,哈哈哈,,刷BIOS 好的,兄弟们想不到吧!到现在我也是无法相信,但是的确是真实的!!
正文开始:

第一步:客户直接过来,前台接机器给我,说客户再等,听见开机声音,就是无法显示,外接也是不行,我拿到手里,的确如此,不接硬盘,这是我的习惯,习惯拆掉硬盘来,免得搞坏人家硬盘,拆机器,没有修过,很干净,比较舒服,换个屏幕,测量,19V有,但是背光开启,亮度调节,都是没有就不考虑上半部分了!

第二步,测量电压,发现独立显卡供电没有出来,这是其他的供电还是没有测量,因为,开机声音出来,已经跑马,显示,就是没有切换屏幕,显卡没有工作,重点放在显卡供电,芯片62882C  可以使用62882代换,但是还是CMOS放电一下,发现一个问题,第一次开机时,显卡供电的确出来了,示波器和万用表可以测量,但是掉电再次重启,就没有显卡供电,瞬间也是没有,感觉很奇怪,但是还是换了芯片,客户在那里等,换了还是一样!!

第三步,难道是显卡虚焊,加焊显卡,黑胶的,还是一样!!!

第四步,图纸点位上,测量发现集成显卡供电没有出来,这下晕了,怎么回事,开机声音出来,键盘可以重新启动,居然集成显卡供电没有出来,按不跑马来修吧,马上刷个BIOS,,告诉兄弟们,其实,我是没有把握的,以前这样的,都是干显卡,刷完,居然真的好了,供电正常,完美显示,装机收工,当时客户再等,没有拍图片,下面的图片,是为了衬托的!!

如果感觉这个经验好的话,你们可以加分,同时希望高手来解释一下,这里我谢谢各位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9232-1-1.html     这是刷的BIOS的链接!!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8520-1-1.html   图纸点位链接!!

网友B:
确实不好想到,楼主威武

网友C:
这个机器BIOS是容易出问题  比不过这种现象倒是买遇到过  楼主吧BIOS分享一下吧

网友:
你是这么想到的?

网友:
经验维修  估计   会把显卡干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BIOS是容易出问题  比不过这种现象倒是买遇到过  楼主吧BIOS分享一下吧

一楼有分享!!!!!

网友:
先简后难,一开始就去干桥,不怕把故障扩大?

网友:
原来是BIOS问题

网友:
任谁开始也想不到会是BIOS的问题.不过确实可以刷一下试试怎么样.刷刷又不会怀孕..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楼有分享!!!!!

恩恩   我以为是显卡呢

网友:
显卡供电 要仔细查查

网友:
各位版主,给点分啊!!!!!!这编辑,也是够累的!!!!

网友:
呵呵   的确是难以想象的,既然是刷BIOS好,正常思路只会考虑 显卡  接口    显卡转换电路

网友:
兄弟们,版主们都不给分,搞的发帖都没有积极性了!!!

网友:
刷bios好的  那个叫运气啊 !!

网友:
修得好啊,黑胶都敢搞啊

网友D:
思路还不错.修好了.显卡供电是谁控制的

网友E:
楼主威武。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威武。佩服。

那就加分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还不错.修好了.显卡供电是谁控制的

二楼有图纸和点位,自己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这个还真是没看到过,

网友F:
思路还不错.修好了.

网友:
估计显卡够呛

网友:
找不到问题的时候,真得另辟蹊径了。给力。

网友:
gpio ..   各种奇怪问题啊。

网友G:
现在bios的问题挺多的了,自己也刷了几个好了的,不过有的刷了很多也不行,结果就是可怜的下载分越来越少了

网友:
真的,会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思路还不错.修好了.

加些分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bios的问题挺多的了,自己也刷了几个好了的,不过有的刷了很多也不行,结果就是可怜的下载分 ...

加些分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8520-1-1.html   图纸点位链接!!

显卡下面有黑胶,你加焊的时候没有冒锡吗

网友:
现在联想的机子BIOS很容易坏!@

网友:
之前搞过这个情况换南桥好的,bios还真没考虑到,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些分啊,兄弟!

只顾着回复忘记加分了,现在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好想到,楼主威武

这个刷资料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想到的一般是显卡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