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开机掉电求助啊

楼主(2015-06-28):
索尼  SVF152A23T  开机掉电,待机正常触发瞬间掉电,各电感电压有,只有CPU无电压,CPU是板载的,但是CPU电感值  只有0.2欧     不知道是不是CPU坏了,大师们帮我分解一下啊,

网友A:
有阻值CPU是好的,重点查CPU的电源管理芯片,要么直接换掉看看

网友B:
电流到多少钱 掉

网友:
不对,我就只遇到过1欧的U,没遇到过0.2欧的。你算算电压与电流

网友:
BIOS   刷了的啊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到多少钱 掉

电流到 0.25  就掉了  一会又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阻值CPU是好的,重点查CPU的电源管理芯片,要么直接换掉看看

CPU管理换了一样

网友:
查各电压正常否

网友:
正常   就是没有CPU电压

网友:
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CPU 供电方面还是查下把

网友:
无CPU供电 就修CPU供电呀 这有啥好说的 看看CPU供电芯片 条件满足了没有 呵呵

网友:
这个本子的cpu很难坏的。

网友C:
看是哪个电压不出

网友:
用BGA焊下CPU试下

网友:
先刷BIOS,应该是BIOS有问题

网友:
这个cpu应该不容易坏

网友D:
你的表有误差没?如果误差是0.02  说明cpu挂B了

网友:
楼主看一下PG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是哪个电压不出

各个电压都出来了,就是没有CPU电压

网友:
CPU阻值太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表有误差没?如果误差是0.02  说明cpu挂B了

误差除外   。       的组织    002

网友F:
可以加焊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加焊桥试试

哈哈,桥都换了哦

网友G:
修CPU供电电路,把CPU上下管拆下再量阻值看看

网友:
做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CPU供电电路,把CPU上下管拆下再量阻值看看

一样的没有变化啊

网友:
是不是二级电压没出来

网友:
  供电条件正常吗?

网友:
CPU还得几率小吧

网友:
阻值有点低,可能坏了

网友:
二级电压都出来了哦

网友:
  供电条件都正常

网友:
楼主的本本好像是I系三代本本,如果是的话,那这款本的CPU核心供电是在时钟之后出了。

网友:
掉电的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误差除外   。       的组织    002

误差除外的话,没有短路。是属于高端显卡吧。显卡越高端。阻值很低。如果低于0.02属于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