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 FAX 3320L 传真机 出现 call service 0549H

楼主(2015-06-28):
客户拿来一 理光 FAX 3320L  传真机  开机就显示 call service   0549H    说是停电后 来电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怎么回事,网上差了很多,都没有0549H 这个错误代码是什么意思。那位知道请说一声,不知道的也顶一下贴。

网友A:
清零或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清零或恢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

不知道清零  回复出厂设置的方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清零  回复出厂设置的方法呀。

恢复出厂设置  一般在菜单里面就 有这项,清零如果没有资料 你只能参考理光的同系列机型的方法来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