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绿色一闪一闪无背光显示

楼主(2015-06-28):
        客户送来显示器,不稳定,有时候可以亮有时候又不行,拆开看了25v1000uf电容两个鼓包了,换上好了试了一天,客户拿回去了,刚拿回去就出问题了。打电话我过去了,看见指示灯绿色一闪一闪无背光显示,拆下时发现客户vga和dvi接口都插着,显卡上两个也插着,没在意。
    回来测试电源板,12v,5v都有,再按上试下,还是这样,拔掉屏线,背光正常,指示灯也正常,郁闷了,难道屏幕有问题,拿了个通用点屏的试下(没跳线不显示),不插屏线正常,插上屏线还是指示灯绿色一闪一闪无背光显示,难道真的vga和dvi都插上能把屏弄坏?   请大家帮帮忙。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
大家帮帮忙啊,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灯管测过没有

网友:
不插屏线灯管亮啊。

网友A:
原来是25v1000  我换成两个25v680了,这个有没有影响》

网友:
驱动板 有查过吗  是不是好的

网友B:
高压电容鼓包,二次返修,不是高压线圈处问题就是灯管出问题

网友:
通用点下屏,你这问题 驱动板,屏均有可能,电源可能性很小,除非是负载能力差引起你这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电容鼓包,二次返修,不是高压线圈处问题就是灯管出问题

不插屏线,5v屏供电正常,插上以后,随着绿灯一闪一灭,亮时0伏,灭时有时2v有时0.8伏。是不是带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
估计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25v1000  我换成两个25v680了,这个有没有影响》

换两个同样的电容在说,电容容量不够把

网友:
电容换完 就好

网友A:
谢谢了   重新看了下  5v电路上两个电容从下面鼓包了,没发现,换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   重新看了下  5v电路上两个电容从下面鼓包了,没发现,换上好了!

    液晶,由于设计特点。滤波电解电容有没有鼓包都要关注。这点很关键。包括大滤波电容也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25v1000  我换成两个25v680了,这个有没有影响》

       在这个故障里,这个不是主要原因,但一般建议换电解电容容量稍大些,而不易小的。

网友:
换电容当然是容易越大越好

网友:
再换下25v1000的电容看看,一般需要换和原容量一样或比原容量大的

网友:
我修过一款类似故障的LED显示器,故障原因是驱动板转换电压3.3v不稳造成的,闪的时候这个电压不停跳变,更换稳压转换管后故障排除。

网友:
你把电源板上的电容全换了 试下

网友:
可能还是电容问题

网友:
驱动板供电不足,就应该想到是不是5V供电的电容的问题,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估计还是那问题!没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