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硕PG221显示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5-06-28):
电源板电压正常    驱动板是集成电视功能的    按开关触摸板失灵  但是触摸板上的指示灯都是正常的    通电时屏幕一闪而过  没有出现logo 就黑屏  开始以为是高压坏   接上通用高压板 还是一样    因为没找到这台显示器MUC资料   看看谁有   能不能上传一个试试  谢谢

网友A:
指什么一闪而过啊!提问只问题都讲得不清不楚的,真能让人笑甩牙

网友:
一体机资料估计不好找

网友:
这机器少的很哦
,按照你描述的情况不一定是MCU问题哦
查查供电吧。特别是5V转3.3V

网友B:
先要说明闪一下指示灯还亮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什么一闪而过啊!提问只问题都讲得不清不楚的,真能让人笑甩牙

那只能怪你自己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要说明闪一下指示灯还亮不亮

亮

网友:
轻轻的看大神解答

网友:
指示灯是什么样颜色的,你拿手电看看里面有无暗像,或者刷个程序吧。

网友:
       取掉灯管插头。在屏幕一闪而过黑屏后。另外用灯管测试工具点亮其中一只灯管。看是否有图像,再确定下一步的维修。凭经验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多些。但你换了高压板还如此。除了细测灯管好坏外。电源次级的滤波电容和大滤波电容也是重点考虑对象。在不能确认其他原因故障时,先换这些电容。要求鼓不鼓包都换。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