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ENBOOK UX32A维修

楼主(2015-06-28):
ASUS ZENBOOK UX32A维修,按 POWER SW无反应,待机电流偏低,将笔记本主板拆出,目视一番无浸水无掉件,没有人修过
接着上网寻找图纸 点图,找不到,只好参考UX31A2图纸
首先测RT8239B LDO3(+3VA) LDO5(+5VA)输出  正常,接着测EC(IT8275G BGA)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再测 5VSUS_ON 3.3V, 3VSUS_ON 0V(不对应该有3.3V输出才正常,量3VSUS_ON对地阻值非常大,怀疑EC 虚焊,将EC 加热无效,取下EC 植球后重新汉上,3VSUS_ON依然 0V,确定EC不良,更换EC后 ,3VSUUS_ON输出3.3V,将机器装好,重新开机,出现ASUS LOGO,已经恢复正常

网友:
华硕的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
有这点位图吗?BGA的EC不好测量

网友:
图纸点图都没有,BGA无法量,是量与BGA相连的零件脚,参考UX31A2图纸维修

网友:
EC是BGA的楼主也能搞定啊?

网友:
思路清晰,推理准确无误。高手!

网友:
小故障写出来大家共同参考

网友:
楼主,把这个图纸发给我,正好有一台机器要修,万分感谢

网友:
无图纸无点图,是参考asus ux31a2

网友:
EC應該是IT8572G才对,我这刚拆一台正在试

网友:
虚心学习  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