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不触发维修 真是醉了

楼主(2015-06-28):
同行送修的机器,联想S405。板号为 VAUS5_LA-9001P了RVE:1。0
    故障:待机正常开机不触发。      经检测为EC不正常。此EC为KB9012  A3。这个EC为一个单片机,淘宝也没有剪板卖,在论坛上也没有,只能去淘宝买一个了结果淘宝买来的刷完装上直接电流0。17A。起初以为是自已在刷与焊接时把芯片弄坏了,连换2个一个样。换来换去的没少折腾!我只能断定是程序的问题。和商家说明情况,很快速的又给我发来一个程序。
结果这次刷完待机0。02A直接不发。我擦!有时想什么来什么。在我毫无头绪时,同行又送来一个一样的机器。这台机器是触发不显示。
    先来后到,哈哈。拆开机器取EC的BIOS先。刷后待机0。02A。按开机无反应,这下搞大发了。多按了几下触发了,看电流跳变应当是正常了,迫不及待的接屏发现开机有显示但掉电。就是在显示了1~2秒后掉电。
    根据目前主板的状况:多次按开关后才触发,触发后有显示掉电,从头开始!首先查一下开机板上的电压。
    主板开机板接口电压1.08V
EC上触发引脚电压1.08V
    上拉电阻电压。3.3V
    直接短接上拉电阻,待机0。02A。按开关键电流上到0。17A。不久后掉电。
并且在掉电时发现EC_ON也掉,掉得连3。3V与5V也没有了
难道是我EC拆换次数过多坏了,又换了一个EC刷好程序,现象依旧。
    还有一情况,短接上拉电阻,多次按下触发后开机,用镊子再短接上拉电阻,机器不掉电。
    有点烦了,这机弄了二三个小时了,我先抽颗烟冷静一下,灵感来了。当时没经过大脑的把开机板拆下,直接触发开机了。不掉电了。故障真TMD简单。
    测主板开机接口电压也正常了。这里只拍了一张上拉电阻EC端
马上接屏试机,电是不掉了,却有一个新问题
一下有显示一下没有显示,电流表0。95A~1。2A的来回跳。
    果断测试复位信号。在U1上测的
又看看这个斜桥,哎!干吧。
    从bga返修台上下来,结果发现还是一样,对不起呀,我错怪你鸟。这个故障有点印象像是刷BIOS失败时的现象,再刷PCH的BIOS后机器正常了。

艰难的维修过程   各位大神加点分吧

网友A:
看你修的这么艰难给你加分吧。

网友:
这种故障,有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修的这么艰难给你加分吧。

我都醉了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技术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
写的好乱

网友:
我觉得应该就是开关引起的吧?

网友:
新机器啊  修的过程真累 理解

网友:
半天搞不出来的机器,我就不想搞了,除非很闲

网友:
开关按键也上的什么元件坏了,也没说一下结果就结束了啊

网友:
一样的机器对着修好修点

网友:
没看明白,也有点醉。

网友:
现在修板很无聊哟

网友:
修的真忐忑!

网友:
我正好有台这样的机器在修

网友:
楼主能否提供这个的BIOS出来下哦  我要下载

网友:
我也有台和你差不多的情况,正在研究中

网友:
楼主辛苦了,发贴不易呀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开关坏了?

网友:
开关按键坏了,短路是吗?

网友:
看不是很明白,不过发贴不易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刷写EC内的BIOS,具体要接哪几根线?

网友:
支持一下,加分!

网友:
说的不太清楚 我也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都怪自己菜,看得有点不明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到一点点

网友:
有点看晕了 开关那里怎么了

网友:
楼主是想说明BIOS的重要性?

网友:
没说明白啊,是开关板坏了,还是开关插排和主板接口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有点乱 其实就是开机键面板有漏电吧

网友:
楼主修醉了,俺 看醉了!

网友:
最近好多机子都修不出来,感觉好无助呀

网友:
新机器都是这样贴别是ASUS的机器。。。。

网友:
看来这个EC不好搞.EC的程式如何刷进去呢

网友:
有时机子维修起来就是那么难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