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 不开机

楼主(2015-06-28):
苹果A1502  不开机  绿灯也不亮  有时亮了绿灯 能开机 进系统 一切正常 绿灯的电压在开机本或者不开机有2.8V 正常吗?

网友A:
好好查下EC 开机电路吧,不一一定是EC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ec 吧 供电有点偏低

EC的 3.42v正常     时钟复位 都正常  PP3VS5  没有     他的开启信号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查下EC 开机电路吧,不一一定是EC !

EC 的供电时钟 复位都正常  接下来查看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ec 吧 供电有点偏低

绿灯的的控制芯片的供电有3.42  但是接口的第五脚就是只有2.8

网友:
绿灯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应该找到1502的图纸,按照待机,开机触发的时序,一步一步量测,没有省事的办法,这需要耐心~,请找到版号和图纸,一次标注,留下来就是i资料。

网友:
手上就一个不触发的,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