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LA-6881P 无+5VS 无+3VS电压

楼主(2015-06-28):
Y470开机无CPU电压 对CPU上下管打阻 全是00 发现是一个330的电容通路换上开机还是一样 测了一下95831的VR-ON无3.3V  VDD 无5VS 下了图找到U46没有产生+5VS 看到旁边有个Q99 一测D,S极短路,拆了Q99还是一样电路两端还是短路,Q100也是一样,跪求解

网友:
先上个图

网友:
看控制级呗

网友A:
5VS_GATE   相关的都拆掉试试

网友:
Q99和Q100 的G 极没有对地短路,不知怎么查

网友:
看来机子到处都是短路啊

网友:
查 IC 条件啊

网友:
烧鸡大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S_GATE   相关的都拆掉试试

这要拆好多的

网友B:
烧鸡没试,刷波(BIOS)大法试了

网友:
看了图 纸,Q99的D,S极元件不多,都拆了还是短路,会不会是PC板有短路啊

网友C:
测量多处短路的还是骚鸡好又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测量多处短路的还是骚鸡好又快。

恩先试试,要烧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先试试,要烧多长时间?

边烧连摸,烫的拆了,还短再烧再拆,直拆到阻值正常为止,但要控制好电压电流。

网友D:
那个电阻 没有了吧  就是 19V 电压

网友:
d--s窜烧一下,应该可以烧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烧鸡没试,刷波(BIOS)大法试了

,把电流调到1A多点,边烧连摸,烫的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阻 没有了吧  就是 19V 电压

哪个电阻没了,在闷烧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电流调到1A多点,边烧连摸,烫的拆了

有电源就是好啊

网友:
烧鸡大法啊

网友:
骚鸡无热,无法    只有静下心来想思路,灵光一闪,MOS管假如G极有电D,S极可能是通的,把3V电池下了,主板无源情况下一测,还真的正常了,再测+5VS对地是短路的,没办法,跟+5VS关的元件一个一个的下下来,找到PU801 的VDD对地短路,

网友:
烧下机试试 先

网友:
那个不是短路好不好,那个正常的,你可以看一下G极是有电压的,所以才测量短路

网友:
ec116脚是低电平吧

网友:
怀疑哪个短路烧哪个

网友:
没有这两个电压,那就一直追查这两个电压的开启信号,是没有发出来还是被拉低了